[STM32F1] Cubemx hal 库 HAL_UART_Receive_IT 的死锁问题

楼主(2022-07-26):
问题:
我在项目中最初用的是HAL_UART_Receive_IT,HAL_UART_Transmit。每次在接收到数据后会在回调函数里再次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
当高频进行串口数据收发时,发现有概率不能正常接收数据。 问题发生后断电重启后,又恢复正常。

根据各种调查外加查资料,发现主要原因应是 __HAL_LOCK 的直接返回,导致HAL_UART_Receive_IT 失败后不能再开中断。

stm32f103 HAL 库的  串口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的函数HAL_UART_Receive_IT、发送函数  HAL_UART_Transmit_IT、HAL_UART_Transmit 的内部实现都有   __HAL_LOCK(huart); 根据其实现,若调用时发现已经上锁,则会直接返回

HAL_BUSY。

1.有人建议说使用 HAL_UART_Transmit_IT代替HAL_UART_Transmit,但是我看内部实现都有 __HAL_LOCK(huart),这样一来只是会减小上述问题发生的概率,并未解决问题,因此并未采用。
2.我尝试在原本HAL_UART_Receive_IT的地方都追加了返回值判断,一旦返回  HAL_BUSY,就去主循环每10ms重新调用一次
HAL_UART_Receive_IT,直到返回正确。 但是经过长时间测试,又发生了问题,无法接续正常收发数据了。
3.我尝试在 HAL_UART_Receive_IT的实现里,把__HAL_LOCK(huart) 注释掉,跟2.的设备一起做长时间测试,做对比试验,目前暂未出现问题。  但网上的开发者说并不建议这样粗暴对策,我也暂不明确会有什么副作用,因此目前还在寻找更好的方法。

请问大佬们是否有什么建议? 感激不尽。

网友A(2023-03-07):
直接调用固定的函数就行。

网友B:
__HAL_LOCK 这个没哟遇到过。

网友C: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D:
这个需要清楚中断吧

网友E:
估计是高频数据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F:
有没可能是REC缓存溢出了。

网友G:
接收的数据频率和速度是多少?

网友H:
是不是要清除中断啊?

网友I:
你的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
在回调函数最后需要再次开启中断!!否则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J:
http://www.stm32cube.com/article/74

网友K:
库函数 printf使用dma吗

网友L:
是不没有清除中断?

网友M:
用 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并配置对应的NVIC模块、调用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并且钩上对应的回调。

网友N:
它的功能是设置接收中断的参数,以及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O:
HAL库太辣鷄了。

网友P:
需要在主循环之前手动开启接收中断。

只有手动开启之后才能进入中断。

网友:
是不是其他的中断在处理数据?

网友Q:
是不是要清除中断呀?

网友R:
你需要在中断代码重新启动中断。

网友S: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语句相当于打开这个入口,经测试如果去掉这句的话,再发送字符是不会进入HAL_UART_IRQHandler语句的。

网友T:
HAL_UART_Receive_IT 不要放在HAL_UART_TxCpltCallback 里,放在主函数里,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总之要在HAL_UART_Transmit_IT之前。

网友U:
启动有问题吗、

网友V:
是不是要重新使能中断

网友L:
手动清除下中断试试

网友W:
需要在主循环之前手动开启接收中断。

网友X:
只有手动开启之后才能进入中断。

网友Y:
是不是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啊

网友Z(2023-05-05):
可能是REC缓存溢出了

网友AA(2024-05-2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C: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D: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AE: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F: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G: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AH: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AI: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