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闭串口,LL_USART_DeInit和LL_USART_Disable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6):
ar, ni
我写了一个boot loader,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在跳转前需要关闭串口,请问这两个函数该用那一个呢,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LL_USART_Disable  禁用UART的传输功能,就是生活中有人跟你说手头上的事情停止下来,先别干了。
LL_USART_DeInit    让UART进入外设初始化复位状态,有令外设复位的动作在里面。

网友B:
你说的两个函数指的是那个?

网友C:
可以使用EA这种操作关闭吧

网友D:
可以直接用寄存器关闭的,很快

网友E:
你应该是一个失能,一个EA吧,都一样应该

网友F:
这个我没比较过,但是都是使用失能的多

网友G:
跳转前关闭串口是担心误触发,误接收数据是吧

网友H:
哇哦,这俩函数应该都差不多吧,你可以看看底层呀

网友I:
用的是LL库啊,这库我用得少,可能帮不到你,但是我觉得用dis这个应该是OK

网友J:
你可以都试试,只要功能一致,其实也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K:
这俩函数区别不太知道,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底层是啥,比较一下

网友L:
LL_USART_DeInit这个是还原

网友M(2023-02-23):
前者是撤消串口的初始化,相关的引脚可以改作它用,以后要用之前必须重新初始化串口才行。后者是停用串口需要时再用Enable启用就行。

网友N(2024-03-31):
引用 网友A:
LL_USART_Disable  禁用UART的传输功能,就是生活中有人跟你说手头上的事情停止下来,先别干了。
LL_USART_ ...

这个是寄存器库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寄存器库嘛?

接近寄存器操作了,是底层驱动库,low level library.

网友O:
LL_USART_DeInit 会清除USART的所有寄存器,包括控制寄存器、状态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等,使得USART接口回到刚上电时的初始状态。这个函数通常在初始化USART接口之前调用,以确保USART接口处于已知的状态。

网友P:
LL_USART_Disable 关闭USART接口的接收和发送功能,但不会改变USART的其他设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这个函数通常在不需要使用USART接口时调用,以节省功耗。

网友Q:
LL_USART_DeInit是全面复位USART模块,而LL_USART_Disable仅仅是暂停USART的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R:
LL_USART_DeInit函数用于清除串口配置并重置串口模块,而LL_USART_Disable函数用于禁用串口模块。

网友S:
LL_USART_DeInit:
这个函数用于将USART外设完全重置到初始状态。
它会关闭USART外设,并将所有的寄存器重置为默认值。
使用这个函数后,USART外设将不再工作,所有的配置和数据都将被清除。
在使用LL_USART_DeInit之后,需要重新配置USART外设的所有参数。

网友T:
LL_USART_DeInit和LL_USART_Disable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关闭串口的方式和程度。LL_USART_DeInit会完全关闭串口并释放相关资源,而LL_USART_Disable只会临时关闭串口,保留一些资源以便稍后重新启用。

网友U:
如果只是临时停止串口通信而不打算更改任何配置参数,使用LL_USART_Disable就足够了。

网友V:
当需要重新启用USART时,可以使用LL_USART_Enable函数来重新开启外设的时钟。

网友W:
LL_USART_DeInit函数的主要功能是将USART寄存器重置为默认值。这通常意味着该函数会将USART的配置参数、缓冲区、状态标志等恢复到初始状态,以便重新开始配置或使用。这是一个相对“重型”的操作,因为它涉及对整个USART模块的全面复位。

网友X:
LL_USART_DeInit:这个函数用于完全关闭串口,包括关闭串口时钟、禁用串口中断、清除串口寄存器等。当你需要完全关闭串口并释放相关资源时,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LL_USART_Disable:这个函数用于临时关闭串口,但不会关闭串口时钟、禁用串口中断等。当你需要暂时关闭串口,但稍后可能需要重新启用它时,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网友Y:
只需要暂时停止USART的传输活动,但是还希望保留USART的配置信息时,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网友Z:
调用LL_USART_Disable后,USART的时钟仍然 enabled,你可以随时重新启用USART并继续使用之前的配置。

网友Q:
要重新配置USART或者完全取消串口通信功能, 使用LL_USART_DeInit来彻底重置USART模块。

网友AA:
执行此函数后,所有的USART寄存器都将被重置到默认值,这意味着USART将被完全关闭并返回到其复位状态。

网友AB:
通常在系统初始化时会调用LL_USART_Init来配置USART,而在不需要USART时,会调用LL_USART_DeInit来关闭并重置USART。

网友AC:
LL_USART_DeInit和LL_USART_Disable都是用于关闭串口的函数,但它们的功能和用途有所不同。

网友AD:
LL_USART_Disable函数主要用于禁用USART模块的发送和接收功能。当这个函数被调用时,USART模块将不再进行数据的发送或接收操作。但是,这并不会影响USART的配置参数或状态,仅仅是暂停了它的数据传输功能。这是一个相对“轻型”的操作,它可以在需要暂时停止串口通信时调用。

网友AE:
LL_USART_DeInit 和 LL_USART_Disable 都可以用来关闭USART接口,但LL_USART_DeInit会将USART接口完全重置,而LL_USART_Disable只会关闭USART接口的接收和发送功能。

网友AF:
一个是使能控制,一个是恢复默认设置,寄存器的控制范围不一样。

网友AG:
LL_USART_DeInit: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的寄存器重置为默认值。这个过程通常涉及到对USART相关的所有配置进行清除,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并将这些参数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地重置USART模块,以便重新配置或在不需要USART功能时释放资源。
LL_USART_Disable:该函数的功能是禁用UART的传输功能,也就是停止正在进行的数据传输活动。它不会改变USART的配置参数,只是简单地停止了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使得USART不再进行任何通信操作。

网友AH:
这两个函数都是用于关闭串口,

网友AI:
如果希望在不更改任何配置参数的情况下暂时停止串行通信,则 ll _ usart _ able 就足够了。

网友AJ:
这两个函数用来关闭串口,

网友AK(2024-07-06):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