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串口UART自举时候,pin脚是哪个?

楼主(2022-07-26):
想使用STM32F030 串口UART2,作为自举功能,进行烧写。

现在硬件设计的时候,pin脚连接到了PA2 & PA3,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烧写总是提示失败。

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check the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Reset y**ice then try again...

在AN2606中没找到F030的UART自举的描述。

哪位大神值到,UART的pin脚参考F050的章节吗?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B:
正常你烧录的话是需要写BootLoader的呀

网友C:
自举功能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D:
不是很理解啊,这种烧写是不是烧写程序呀?烧写程序是不是需要BootLoader呀?

网友E:
你是想用串口2烧录代码么?

网友F:
建议还是咨询一下FAE吧,这个操作我没用过

网友G:
这种自举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H:
你说的自举是什么意思,是当USB用还是什么?

网友I:
正常不都是用串口1烧写程序的代码么

网友J:
官方有demo么?我也想看看

网友K(2023-02-23):
自举操作是什么

网友L(2024-03-31):
通常使用PA9(USART1_TX)和PA10(USART1_RX)

网友M:
在STM32F0进行串口UART自举时,通常使用PA9和PA10这两个引脚。但具体使用哪个USART接口和对应的GPIO引脚,还需根据具体的STM32F0型号和电路设计来确定。建议查阅相关STM32F0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以获取准确的引脚信息。

网友N:
下载程序是固定的引脚,做串口传输情况又不一样了

网友O(2024-07-06):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P: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Q: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R: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S: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