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CCT6频繁出现LSE CSS错误。

楼主(2022-07-26):
STM32L431CCT6芯片,外部使用32.768k的晶振,匹配电容22pf。LSE作为RTC,LPUART1的时钟源,启用LSE CSS功能。经常会发生LSE CSS错误,在发生错误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靠近板子,外壳已经封装好了。在发生LSE CSS错误后间隔一定时间(5分钟到半个小时)重新使能LSE,把RTC、LPUART1的时钟源重新配置为LSE(在前面发生LSE CSS错误的时候已经把LSE的时钟源设为LSI,把LPUART1的时钟源设为HSI)好一段时间后又会继续出现LSE错误。 这个错误出现的间隔有长有短,长的几天,短的几分钟。更换匹配电容为6pf的32768晶振和对应的匹配电容,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正常时钟晶振的匹配电容是22PF么?

网友B: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啊?

网友C:
正常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吧

网友D:
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呢?

网友E:
你把电路设计这块贴出来吧,看看

网友F:
正常来说ST的时钟是较为简单的了,一般都不会受到干扰的

网友G:
你这个问题还真有意思,现在解决了么,楼主

网友H: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网友I:
一般情况是晶振的质量或者匹配电容适配才行,其他就没了呀

网友J:
我觉得22PF电容不对,其他我找不出啥毛病了

网友K(2023-02-23):
问题应该出在LSE电路上,注意选择合适的外部LSE振荡器件与那两个负载电容,让其工作在最稳定的最佳状态。ST有关相关应用笔记 AN2867可以参考下

网友L(2024-03-31):
检查LSE振荡器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M:
在STM32CubeMX或相关配置工具中,检查LSE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软件初始化

网友M:
如果MCU支持LSE CSS中断,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处理该中断。
你可以通过读取相关寄存器来确定LSE CSS错误的原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复位LSE振荡器或系统)。

网友N:
ST的这种问题直接参考板级电路设计就没有问题的,建议还是从硬件进行排查

网友O:
检查是否有其他外部干扰可能影响LSE振荡器的稳定性。

网友P:
查阅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参考设计或示例代码,了解如何正确实现LSE振荡器的配置和使用。

网友Q:
MCU或其他硬件组件是否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