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F ADC-DMA1通道3,串口收发-DMA1的通道1和通道2

楼主(2022-07-26):
同一个DMA的不同通道为什么会相互影响呢,关闭ADC,串口工作正常,串口波形正常。打开ADC,串口虽然也能工作,但是波形在跳动,好像是ADC的DMA通道总是在打断它

网友A:
同一个DMA好像是容易受影响

网友B:
是不是ADCDMA的优先级比较高啊?

网友C:
正常不同通道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D:
是不是缓冲区用一个了啊?

网友E:
你可以通过程序做个分时复用呗

网友F: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正常ADC和串口的DMA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G:
这种用法不是正常么,我也没遇到冲突啊

网友H:
看看你的程序代码吧,看看是否哪块逻辑不对了啊

网友I:
你仿真看看呗,看看是否通过分时处理,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J:
按理来说不应该受影响啊,你问问STFAE吧,看看他们如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