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30内部温度计算问题

楼主(2022-07-26):
请问STM32G030的内部温度计算参考哪个手册?

网友A:
正常参考数据手册应该就行吧

网友B:
这个还没用过内部温度计,你看ADC部分应该就可以

网友C:
是不是内部ADC采集内部的温度呀?

网友D:
这个你问问代理商呗,或者找个技术支持请教一下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去官网找手册,关于ADC采集部分的

网友F:
一般用户手册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G:
030没用过,我知道F103的就看用户手册就可以

网友H:
计算温度啊?直接去官网找一下G0的,应该操作都一样

网友I:
官网没有手册么?你找找,也许就找到了

网友J:
问问FAE吧,能快点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数据手册,adc

网友L(2023-02-01):
G030的内部温度是很奇怪,有时甚至和实际温度反着走,有时和电源电压还有点关系,
但就是和温度没关系。
查了很多资料,感觉应该是没有,或者HAL库不支持G030的内部温度的硬件“ON”!

网友M:
一般用户手册就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