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 ADC 禁用内部基准

楼主(2022-07-26):
STM32G070 :使用ADC时,不想使用MCU自带的VREF电压源,但只要使能ADC的ADEN位(CR寄存器),内部的电压源自动被使能(ADVREGEN=1),似乎是同步的。ADEN位置1后,ADVREGEN位就不能修改了。手册中说明,可以使用外部的基准

求帮助呀!!!!!!!!!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你在cubeMX里配置,选择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同步的

网友D:
不会的,肯定是可以配置使用外部参考源的。

网友E:
嗯,你看看手册呗,看看如何关闭内部基准

网友F:
我知道STM32是将外部基准接在REF+,REF-上就可以了

网友G:
你可以把代码放出来么,帮你看看

网友H:
正常来说,应该有关闭内部基准的操作吧

网友I:
一般都支持外部基准啊,万一内部基准不准可咋整

网友J:
MCU是否有接外置基准的IO啊?

网友K:
用内部基准其实也是可以的,内部基准也很准的

网友L: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怎么处理的,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M:
你是用cubemx配置底层的么?上面是否有选择外部基准的操作啊?

网友N:
正常来说是可以用外部基准的,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