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 I2C LL底层库 “LL_I2C_EnableAutoEndMode”调用问题?

楼主(2022-07-26):
为什么我一调用,还没有到接收数据的sequency, 就会自动产生一个STOP?

网友A:
你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是不是调用出了问题啊?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你逻辑的问题,大概率是这样

网友D:
正常不会啊,LL库很稳定的,很接近寄存器的

网友E:
LL库是不是就可以替代标准库了啊

网友F:
LL库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G:
你能不能用link仿真跟踪一下呢?

网友H:
这个问题还第一次听说,我觉得可能是逻辑不对吧,正常不会这样

网友I:
你问问STFAE吧,看看咋回事儿,他们见的问题多

网友J:
那你换别的库呗,HAL库用的人多,问题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