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 NUCLEO板上的芯片是没有bootloader吗?

楼主(2022-07-26):
如果没有bootloader功能,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到并下载进去?
如果有,用什么方法进入?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想知道开发板bootloader文件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B:
应该是有BootLoader的啊,没有BootLoader怎么运行程序代码呢?就算没有,你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的,这都不是难事儿

网友C:
不知你问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什么。

如果你基于swd接口进行调试、烧录,有没有它也不重要。

如果说你想基于内部bootloader进行烧录等,倒是可以。

它内置了系统bootloader,更多细节可以查看AN2606.

网友D:
没有boot就直接下载啊,
下载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BootLoader的啊,没有BootLoader怎么运行程序代码呢?就算没有,你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的,这都不 ...

请不要张嘴就来。

ST原厂MCU在出厂时都预置bootloader了,放在system flash区域。

1. 没有这个bootloader,用户程序也可以运行。程序的运行并不依赖bootloader。
2. system flash区域是不开放烧写功能,你烧不了。虽然st的bootloader并没有加密保护起来,可以直接用xxx link读出,但并没有用,因为你写不了。

网友F:
感觉还是楼主没表达清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有BootLoader的

网友A:
需要通过arduino Ide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不要张嘴就来。

ST原厂MCU在出厂时都预置bootloader了,放在system flash区域。

不张口就来,应该怎么来呢?
首先,我说是有BootLoader的,这没问题;
其次,说没有BootLoader怎么运行代码,因为一般程序运行的地址是flash,80000000,BootLoader运行之后会跳转到这个地址,让程序运行,如果没有BootLoader,地址若不知道是运行不了的。当然了,入门的人,会改,怎么玩都是可以的。
最后,我说可以用jlink烧录也能让程序运行,也就是通过编译器设置地址之后,可以让程序正常运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张口就来,应该怎么来呢?
首先,我说是有BootLoader的,这没问题;
其次,说没有BootLoader怎么运行代 ...

不要想当然。

ST系列,包括国产兼容的,bootloader是厂家固定在系统区的,用户是烧不了的!

再者,ST每的bootloader是可选运行的,用户默认都是通过boot0接地的方式,跳过了bootloader的。用户程序的运行是不依靠bootloader的!ST内置的bootloader只是用于脱离编程器,可以升级用户程序。和你说的是否使用Jlink并配置没有半毛钱关系。

再再次,0x08000000这个地址,不是需要bootloader才能让CPU知道这个地址,这是硬件上做的映射。CPU复位后是从0地址运行的,由硬件转换成了0x08000000。
再再再次,ST可以让MCU从SRAM(0x20000000)运行程序,也是不需要bootloader,通过boot引脚及位配置就可以实现。

网友H:
你担心的有点多,ST的是有BOOTLOADER

网友I:
如果没有BootLoader可以用编译器把地址设定好,通过烧录器可以烧录进去,让其运行

网友J:
BootLoader啊,可以用boot01设置进入到BootLoader

网友K:
这个官方是有boot的,你可以可以再写一个,方便自己使用的

网友L:
会有的,你考虑的有点多哦,哈哈

网友M:
jlink或者STlink都是可以的

网友N:
不可能的,一般ST出厂都会有自带的BootLoader

网友O:
BootLoader的,没有的话,若没烧录器,程序可咋烧录呀

网友P:
你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都有说的

网友Q:
STlink烧录程序就好,STlink性价比还高

网友R(2023-02-23):
 用户程序的运行是不依靠bootloader的

网友S(2024-03-31):
是有BootLoader的

网友:
STM32G071 NUCLEO板上的芯片是有bootloader的。

网友T:
在STM32系列芯片中,通常在芯片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即通常说的ISP程序。

网友U:
STM32G071 NUCLEO板通常带有预烧录的ST官方bootloader,它位于MCU的内部Flash中。

网友V: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都内置了bootloader

网友W:
有内置的Bootloader吧

网友X:
用户可以通过ST官方的软件,如STM32CubeProgrammer,来与bootloader通信,进行固件烧写、擦除等操作。

网友Y:
STM32G071 NUCLEO板上的芯片是带有bootloader的。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固件更新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通过串行通信接口(SWD)或USB接口(CDC)与板上的bootloader进行通信,以便对MCU进行编程和固件更新。

网友Z:
BootLoader的跳转和配置至关重要。

网友AA:
STM32G071 NUCLEO板上的芯片实际上集成了系统bootloader

网友AB:
STM32CubeMX工具可以帮助你配置微控制器的启动模式和bootloader。

网友AC:
如果需要OTA(Over-The-Air)升级功能, 可以根据STM32G071 RBT6的数据手册和Flash布局,规划好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区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OTA升级的开发。

网友AD:
在配置STM32G071芯片时,开发者会为其划分不同的Flash空间,其中就包括BootLoader空间。

网友AE:
用户也可以选择不使用bootloader,直接通过SWD/JTAG接口进行编程。

网友AF:
用户程序不依赖引导加载程序运行

网友AG: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都有一个内置的引导装载程序

网友AH:
配置和使用STM32G071芯片时,BootLoader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X:
如果需要更新或修改bootloader,ST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和指导文档。

网友AI:
在STM32G071 NUCLEO板上,STM32G071RBT6芯片的Flash大小为128k,分为几个区域:BootLoader区、Upade_Flag区和Bank区。BootLoader区位于0x08000000 - 0x08002FFF,大小为12K;Upade_Flag区位于0x08003000 - 0x080037FF,大小为2K;Bank区位于0x08003800 - 0x0801FFFF,大小为114K。

网友AJ:
Bootloader对于MCU来讲又不是标配,根据自己应用需要。

网友AK:
在开发过程中,用户通常不需要直接与bootloader交互,而是通过IDE(如Keil、IAR或STM32CubeIDE)和编程工具来管理固件更新。

网友AL:
有些第三方开发工具或软件库可能提供了适用于STM32系列的通用bootloader,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AM:
STM32G071 NUCLEO开发板通常会配备带有bootloader的STM32G071xx微控制器。Bootloader是在嵌入式系统上电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主程序被加载到微控制器之前初始化硬件并启动固件下载过程。

网友AN:
Stm32Cubemx 工具可以帮助您配置微控制器的引导模式和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O:
用户还可以选择不直接通过 swd/jtag 接口使用引导加载程序和编程。

网友AP(2024-07-06):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AQ: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AR: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AS: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AT: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AU: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AV: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AW: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AX: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AY: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