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中配置管脚输出模式上拉和下拉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26):
只配置过输入的时候上拉和下拉电阻。不知道在开漏和推挽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和区别?并且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三种上拉、下拉和浮空模式。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输入时上下拉是为了防止外部干扰

网友B:
输出的话,上下拉的作用应该就是外部保持吧

网友C:
这个没啥作用,比如你想初始化之后默认输出高,就上拉呗

网友D:
这个输出模式是根据你外设电路设计的

网友E:
一般看你电路是想默认什么状态,就可以设置上下拉,浮空一般都是ADC才这么设计

网友F:
上下拉作用就是外部保持的作用的

网友G:
就跟外置电路加个上下拉电阻是一样的,只是这是内部程序配置了

网友H:
看你电路要求,然后选择模式

网友I:
比如你外部电路默认需要高电平,那你配置成上拉就好了,反之亦然

网友J:
输入和输出是不一样的,输出一般都是要默认一个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