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示例代码

楼主(2022-07-26):
在文件stm32f1xx_hal_pcd.h中,红色部分没有实现的代码,未定义,版本是v1.8.4官方是不是漏写了?

#define PCD_GET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uint16_t)*PCD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define PCD_GET_EP_RX_ADDRESS(USBx, bEpNum) ((uint16_t)*PCD_EP_RX_ADDRESS((USBx), (bEpNum)))
另外以下代码标红色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写?
#define PCD_SET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wAddr) \
  do { \
    __IO uint16_t *_wRegVal; \
    uint32_t _wRegBase = (uint32_t)USBx; \
    \
    _wRegBase += (uint32_t)(USBx)->BTABLE; \
    _wRegVal = (__IO uint16_t *)(_wRegBase + 0x400U + (((uint32_t)(bEpNum) * 8U) * PMA_ACCESS)); \
    *_wRegVal = ((wAddr) >> 1) << 1; \
  } while(0) /* PCD_SET_EP_TX_ADDRESS */

网友A(2023-03-07):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自己所用

网友B:
这个内部配置 问题,不应该是漏写了。

网友C:
应该是头文件没有导入吧。

网友D:
是不是头文件引入的问题啊?

网友E:
推荐使用stm32cubemx开发usb,简单很多。

网友F:
使用stm32进行usb应用开发,有教程吗?

网友G:
头文件是不有问题?

网友H:
stm32usb和串口dma哪个快

网友I:
能使用STM3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吗?

网友J:
usb时钟怎么配置,这个代码对吗?

网友K:
usb应用开发,有教程吗?

网友L:
可以用stm32cubemx开发usb,简单很多

网友M:
头文件没有导入?

网友N:
这个官方应该不会漏掉吧

网友O(2023-07-05):
在文件stm32f1xx_hal_pcd.h中,红色部分没有实现的代码,未定义,版本是v1.8.4官方是不是漏写了?

网友O:
#define PCD_GET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uint16_t)*PCD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define PCD_GET_EP_RX_ADDRESS(USBx, bEpNum) ((uint16_t)*PCD_EP_RX_ADDRESS((USBx), (bEpNum)))
另外以下代码标红色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写?
#define PCD_SET_EP_TX_ADDRESS(USBx, bEpNum, wAddr) \
  do { \
    __IO uint16_t *_wRegVal; \
    uint32_t _wRegBase = (uint32_t)USBx; \
    \
    _wRegBase += (uint32_t)(USBx)->BTABLE; \
    _wRegVal = (__IO uint16_t *)(_wRegBase + 0x400U + (((uint32_t)(bEpNum) * 8U) * PMA_ACCESS)); \
    *_wRegVal = ((wAddr) >> 1) << 1; \
  } while(0) /* PCD_SET_EP_TX_ADDRESS */

网友P:
头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D:
头文件导入的有问题吧

网友L(2023-10-27):
可能是头文件引入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Q:
Is there a tutorial for US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网友C:
建议使用stm32cubemx开发USB,这样更简单。

网友R:
使用stm32cubemx开发USB要简单得多

网友S:
不应该错过这个内部配置问题。

网友T:
哪个更快,STm32USB或串行端口DMA

网友U:
头文件的引入有问题吗?

网友V:
我可以使用STm3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吗?

网友W:
如何配置USB时钟,这个代码是正确的吗?

网友G:
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X:
是否有使用STm32开发USB应用程序的教程?

网友Y:
检查下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Z:
导入头文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