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cubemx配置ADC和DMA导致delay函数无法使用

楼主(2022-07-26):
用CUBEMX配置完adc和dma后在主函数中调用函数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DMA_value,6);

会导致while循环中的delay延时函数失效,具体情况是:
不打开ADC,delay函数正常使用,可以1S打印一次信息,
但是打开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DMA_value,6);函数后,打印频率不是1S,而是比1S快
同样,只使用ADC不使用DMA,在while循环之前打开HAL_ADC_Start_IT(&hadc1);,可以1S打印一次信息,
但是如果同时打开HAL_ADC_Start_IT(&hadc1);和HAL_ADC_Start(&hadc1);,就会导致打印的频率比1S快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因为初始化顺序的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你初始化的问题呢?

网友C:
这个官方是否有demo呀,你可以参考demo来找找原因

网友D:
可以关闭DMAADC是否正常啊

网友E:
你可以问问STFAE,他家hal自动生成虽然简单,但是遇到问题也不好搞

网友F:
打印频率快1秒呢?时序的问题?

网友G: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感觉像程序逻辑的事儿

网友H:
你可以把工程附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I:
. Whiledelay函数失效,是不是因为你的delay采用的不是软延时呢?

网友J:
正常delay你要是用定时器的话,也不会失效的啊,你可以看看初始化地方,定时器是否初始化了

网友K:
是不是开启了中断呢?

网友L:
这个需要关闭DMA的中断代码。

网友M(2023-02-23):
delay延时用的是for while死循环,这种延时精度不高,当有频繁中断产生时,延时就会变长,如果要精准定时建议你使用定时器,并且用优先级别较高的定时器

网友N(2024-03-31):
直接使用官方的程序进行移植会更好的

网友O:
ADC的工作频率依赖于系统时钟的配置。如果系统时钟没有正确配置,可能会影响ADC的转换速率,从而影响到延时函数的执行。

网友P:
比如在主循环中使用HAL_Delay()函数,或者在定时器中断中使用计数器来实现延时。这些方法都不会影响到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

网友Q:
如果delay函数的准确性不是关键,可以考虑使用硬件延迟

网友R: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处理数据时,如果数据处理占用了过多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延时函数的执行。优化中断服务程序中的数据处理逻辑,尽量减少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S:
可能会持续占用资源并干扰其他功能,包括delay函数。

网友T:
在调用delay函数时没有其他任务或中断正在运行,这可能会干扰delay函数的正常工作。

网友U:
关掉DMA试试

网友V:
因为在配置ADC和DMA时,通常会用到DMA的中断功能,而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直接调用delay函数可能会导致系统挂起,因为中断服务函数是在主循环之外的,它会打断主循环的执行,如果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delay函数,那么主循环就会被长时间挂起,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响应其他事件。

网友Q:
在STM32中,delay函数通常依赖于时间管理器(SysTick)来实现。

网友W:
应该是配置冲突了吧

网友X:
不正确的DMA配置可能会导致内存访问错误,这可能会影响delay函数或其他代码的执行。

网友Y: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delay函数(通常基于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Z:
考虑使用非阻塞式的延时设计,或者在软件架构中引入操作系统级别的任务调度。

网友P:
DMA中断优先级低于SysTick中断优先级。在STM32中,SysTick中断优先级通常是最高的,以保证系统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AA:
delay函数的调用没有被错误地放在了DMA传输或ADC转换的中断服务例程中。

网友AB:
可以使用基于定时器的延时实现,而不是基于循环的实现。这样可以避免占用CPU资源

网友AC:
如果在HAL库中使用DMA连续转换模式,由于DMA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程序频繁进入DMA中断,从而影响到其他任务的执行,包括延时函数

网友AD:
HAL库提供了一个延时函数HAL_Delay(),可以替代原来的delay()函数。

网友AE:
可能会继续占用资源并干扰其他功能,包括延迟功能。

网友AF:
在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时,可以先禁用SysTick中断,直到DMA初始化和操作完成后再重新启用。

网友T:
如果DMA或AD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得过高,可能会导致delay函数中的等待循环(通常基于定时器中断)被打断,从而使得delay函数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G: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处理数据时,如果数据处理占用了过多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延时函数的执行。

网友AH: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延迟函数(通常基于定时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I:
使用HAL_Delay()函数

网友AJ(2024-07-06):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AK: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AL: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AM: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N: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O: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AP: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