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 慢速交叉模式中两个ADC采集和转换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1.目前正在学习HAL库的双ADC慢速交叉模式(DMA版),用PC0采集通道电压值;

2.main.c中只有延时1秒循环打印采集到的电压值,两个采集值都可以顺利获取;

描述:

根据STM32中参考手册(V10)中对 ADC慢速交叉模式的描述,当ADC2开始采集,ADC1在延时14个ADCCLK周期后启动,第二次延时14个ADCCLK后ADC2再次采集。

不过我在程序中使用了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这55.5个采样时间,加上12.5个ADCCLK周期,采样+转换=55.5+12.5=68个ADCCLK。

==========================================================

问题1:14个ADCCLK怎么来的?

问题2::55.5个采样时间都已经超过14了,难道是用了这个模式后,采样时间的设置被取消了吗?

问题3:那高速交叉模式7个ADCCLK又该怎么解释呢?

==========================================================

1.我试过ADC1采样时间为13.5,ADC2采样时间为239.5,但也能正常运行。

2.如果需要示波器之类才能解决,暂时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A(2022-10-04):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B: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C(2022-11-04):
你也是挺逗的,采样周期和采样间隔是两码事,比如,采样是10个周期,那么第二次采样就是在第24个周期处

网友D:
采样周期和采样间隔是两码事

网友E(2022-12-07):
采样周期和采样间隔是两码事情如采样的是10个周期,那么第二次采样的就是在第24个周期处

网友F:
采样周期和采样间隔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