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如何实现FM0的软编解码

楼主(2022-07-26):
STM32F103 如何实现FM0的软编解码?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例程?

网友A:
FM0是什么?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是否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网友C:
就跟韦根差不多嘛,你就抓多少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等等,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用定时器捕捉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E:
虽然没用过FM0,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曼切斯特这种差不多

网友F:
你可以看看硬件如何解码的,然后把时序搞到就好了吧

网友G:
这种还是建议用硬件解码,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H:
这个应用方向是哪儿呀?

网友I:
感觉可以用定时器计数就可以吧,通过外部触发就计数呗

网友J(2023-02-23):
编码方式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toogle 方式比较输出

网友K(2024-03-31):
这个学习一下,有了解的可以详细说一下

网友L(2024-07-06):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M: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N: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O: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P: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Q: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R: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