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4、牛x的CW32F030支持10种CRC算法

楼主(2022-07-27):
cw, ar, rc

1、关于CRC
循环冗余校验(CRC)主要应用于核实数据传输或数据存储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通常都是采用软件来实现CRC,本文体验一下硬件CRC。

2、CW32F030的CRC
CW32F030内部集成CRC计算单元,支持采用多种 CRC 算法对输入数据进行 CRC 计算。
• 3 种输入数据位宽:8bit、16bit、32bit
• 3 种多项式
    CRC-16 多项式 1:x 16 + x 15 + x 2 + 1
    CRC-16 多项式 2:x 16 + x 12 + x 5 + 1
    CRC-32 多项式:x 32 + x 26 + x 23 + x 22 + x 16 + x 12 + x 11 + x 10 + x 8 + x 7 + x 5 + x 4 + x 2 + x + 1
• 10 种常用的算法
基于多项式,初始值,结果异或值,输入 / 输出反转的组合

3、代码测试
uint8_t  Raw08[8] = { 0x00,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

void CrcTest(void)
{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CRC, ENABLE);

        uint32_t res;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IBM, Raw08, 8 );
        printf("\r\nCRC16_IBM:0x%04X\r\n",res);       //E16C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MAXIM, Raw08, 8 );
        printf("\r\nCRC16_MAXIM:0x%04X\r\n",res);         //1E93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USB, Raw08, 8 );
        printf("\r\nCRC16_USB:0x%04X\r\n",res);           //15D3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MODBUS, Raw08, 8 );
        printf("\r\nCRC16_MODBUS:0x%04X\r\n",res);        //EA2C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CCITT, Raw08, 8 );
        printf("\r\nCRC16_CCITT:0x%04X\r\n",res);         //868F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CCITTFALSE, Raw08, 8 );
        printf("\r\nCRC16_CCITTFALSE:0x%04X\r\n",res);    //5CFF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X25, Raw08, 8 );
        printf("\r\nCRC16_X25:0x%04X\r\n",res);           //05FC

    res = CRC16_Calc_8bit(  CRC16_XMODEM, Raw08, 8 );
        printf("\r\nCRC16_XMODEM:0x%04X\r\n",res);        //6DC1

    res = CRC32_Calc_8bit(  CRC32_DEFAULT, Raw08, 8 );
        printf("\r\nCRC32_DEFAULT:0x%08X\r\n",res);       //8BA925F7

    res = CRC32_Calc_8bit(  CRC32_MPEG2, Raw08, 8 );
        printf("\r\nCRC32_MPEG2:0x%08X\r\n",res);         //7FAE93CC
}
4、结果验证

5、第三方验证工具
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支持各种校验,通过这个计算出来的与单片机计算出来的一致。

网友A:
支持10种CRC方法,心源的这个板子确实牛

网友B:
支持10种CRC算法,确实不错啊。

网友C:
确实很厉害的。

网友D:
厉害厉害,国产芯片雄起

网友E:
还好吧,支持CRC功能的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F:
stm32有crc的代码

网友G:
如何校验呢?

网友H:
10种CRC算法棒

网友I:
这个对数据计算量有要求吗

网友J:
计算的速度快吗

网友K(2022-09-08):
CRC16的C语言算法

网友I:
硬件的CRC吗

网友L:
modbus中如何计算CRC效验

网友M:
是硬件CRC吗

网友N:
每种CRC算法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O:
几种CRC16算法

网友P:
计算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Q:
CRC32算法 简单

网友R:
CRC校验 算法,哪种最优?

网友S:
CRC校验的算法有几种?

网友T:
CW32F030CxTx 每秒执行的速度是多大呢

网友U:
CRC不是一种算法吗

网友V:
CRC余数表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W:
CRC算法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X:
CRC16校验码如何计算

网友Y:
算法,哪种最优?

网友Z:
给个CRC32算法的简单介绍啊?

网友AA:
CRC算法是Hash算法吗?

网友AB:
CRC参数表怎么来的

网友AC:
支持这么多CRC

网友AD:
支持这么多算法

网友AE(2022-11-01):
如何计算十五个字节的CRC8校验

网友J:
基于位运算的算法是非常慢的而且效率很低。

网友AF:
大神还有哪些16位冗余校验计算方法

网友L:
CRC校验中二进制除法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F:
一致性hash算法,采用哪种算法实现比较好

网友AG:
需要分析一组8位数据,使用的是CRC算法,但不知道具体用的是什么CRC算法

网友AH:
建议使用“查表法”来进行CRC校验码计算。

网友AI:
CRC算法是用来验证完整性的算法, 不能提供错误修复的能力吧。

网友AJ(2022-12-05):
CW32F030CxTx 的计算速度怎么样

网友AK:
这个硬件CRC的吗?

网友I:
如何生成CRC的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个硬件CRC的吗?

是的

网友X:
如何使用CW32F030CxTx 进行bit的CRC计算呢

网友K:
CRC计算,怎么生产查表呢?

网友AL:
使用的CW32F030CxTx的CRC功能吗?

网友AM:
主要看计算的速度。

网友AN:
crc基本的功能都实现了

网友AO(2023-02-04):
怎么用C语言实现CRC16检验码

网友AP:
crc算法在单片机上的实现

网友R:
采用了哪些crc检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