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地与冷地之间的Y电容问题

楼主:
AC, dc, ps
一款产品 AC/DC 芯片 PSR的  220vac转5vdc产品
测试时,裸板隔离板放在测试架上,无意间发现
主板的直流GND,与大地FG之间有个 交流大约42VAC电压,也没麻的感觉
这个要不要紧,感应笔红色显示,
测了下明纬的开关电源也有28VAC电压,但不感应红色电笔。
去掉了冷热Y电容就表笔感应正常了,只有1v不到。
但去掉了y电容  抗干扰就差了,电容触摸屏不能很好用了,加上就好使了。
请问这矛盾怎么平衡? 是否哪些Y电容参数不合理需要调整

网友A(2022-07-28):
Y电容,就是短路开关电源主开关脉冲通过容性耦合到副边的干扰信号,使其通过Y电容和原边形成回路,从而大大减少副边整体干扰水平。
由于一般Y电容在222到471大小,你可以算算如果电网220,在桥堆的负极,我们大概能实测到对大地110V交流信号,而在50Hz时候222的Y电容,容抗=1.5MΩ,这可以算是我们副边对于市电的绝缘电阻,当然是安全的,电笔能不能亮纯粹看Y电容大小,比较小的,可能恰恰不会亮,稍微大点,可能就可以点亮,仅此而已。

网友B:
Y电容是抵消高频变压器漏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