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T6 不停复位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07-27):
GD32F107VCT6  用内置的独立看门狗偶尔会死机,复位不了,换了外置硬件看门狗让,结果芯片复位后芯片一两秒又复位了,不断循环,启动后一两秒又复位,示波器观察看门狗喂狗正常,换不同型号的看门狗现象一样,不是看门狗的问题,都是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都喂狗了,他还输出复位信号就是,它不对了,量量电源电压稳不稳

楼主(点评):
量过,电源没有问题,ST的就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点评):
感觉不像看门狗让它复位的,觉得像芯片自己复位的,

网友B:
在代码开头打印一下RCU_RSTSCK这个寄存器的值,这个寄存器里有复位标志,查查是什么原因复位的

网友C:
上电后把复位源从串口发出来看看,至少知道是哪里复位的。

网友D:
个例还是通病?

网友E:
程序自宫了?电源纹波大?

网友F:
感觉程序的逻辑都没搞清楚

网友G:
这个就奇葩了

网友H:

硬件电源脚有没有104电容?

网友I(2022-11-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是自己程序的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情况

网友J:
你看一下你芯片的复位引脚有短接嘛

网友J:
楼主,建议还是确认一下硬件问题,有时候硬件复位引脚会引起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