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有M3内核,flash大于512K的MCU么?

楼主(2022-07-27):
请问,MM32有M3内核,flash大于512K的MCU么?可能需要flash在1M左右。这个型号是多少呀?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A:
官网没有选型么

网友B:
价格可以具体问问厂家啊

网友C:
这个看看选型表吧

网友D:
stm32有这个芯片。

网友E(2022-10-01):
空间不够用吗?

网友F:
为啥要求这么大的flash啊,成本很高的啊

网友G:
灵动没有1M的flash,一般最大是512K的

网友H:
你这需要是把数据都要存在MCU的里面么

网友I:
没有这个型号,而且就算有,价格不低,不建议使用

网友J:
你这程序设计的不合理吧,什么程序啊能占用到1M这么大,你是在写系统么

网友K:
网上是有选型手册的,但是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是没有1Mflash的MCU的

网友L:
这国产都没有大容量的MCU的,一般都是256K或者512K

网友M:
建议外置flash吧,内置的太贵了,也不好找

网友N:
我记得灵动是没有这芯片的,你可以给官方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现在是否有

网友O:
一般MCU的flash越大,价格越高,你这做产品的不考虑成本问题么?

网友P(2022-11-02):
MM32现在还没有该类的产品吧。

网友Q:
如果是做flash存储的话,可以外扩w25q32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