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 的GPIO初始化例程就不会多个PIN一起?

楼主(2022-07-27):
我的是F425,查看了库函数,
void gpio_init(gpio_type *gpio_x,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uint16_t pinx_value, pin_index = 0;
        pinx_value = (uint16_t)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while(pinx_value > 0)
        {
                if(pinx_value & 0x01)
                {
                  gpio_x->cfgr  &= (uint32_t)~(0x03 << (pin_index * 2));
                  gpio_x->cfgr  |= (uint32_t)(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pin_index * 2));
                  gpio_x->omode &= (uint32_t)~(0x01 << (pin_index));
                  gpio_x->omode |= (uint32_t)(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pin_index));
                  gpio_x->odrvr &= (uint32_t)~(0x03 << (pin_index * 2));
                  gpio_x->odrvr |= (uint32_t)(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pin_index * 2));

                  gpio_x->pull  &= (uint32_t)~(0x03 << (pin_index * 2));
                  gpio_x->pull  |= (uint32_t)(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pin_index * 2));
                }
                pinx_value >>= 1;
                pin_index++;
        }
}
按照这个循环,用户的初始化  可以将相同PORT 相同输入或输出的引脚   如下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PIN_1021_SLEEP0|PIN_LIN1_LED;   使用         官网有的例程里 还总是笨笨得,要每个都初始化。 我刚接触还以为库没写好。

网友A:
是的,可以这么使用的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PIN_1021_SLEEP0|PIN_LIN1_LED;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库里面因为是使用的
if(pinx_value & 0x01)
这种操作,是按位操作的。不管你的参数是整个IO还是单个位,执行这个库的初始化时,都是按位配置,所以说它效率低。其实,反过来看整个流程,初始化代码一般在上电时才执行,对后续正常跑功能没影响。上电时效率低点也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