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文搞定Linux内存管理原理(转)

楼主:
虚拟地址、物理地址、逻辑地址、线性地址

虚拟地址又叫线性地址。linux没有采用分段机制,所以逻辑地址和虚拟地址(线性地址)(在用户态,内核态逻辑地址专指下文说的线性偏移前的地址)是一个概念。物理地址自不必提。内核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大部分只差一个线性偏移量。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则采用了多级页表进行映射,但仍称之为线性地址。

楼主(2022-07-28):
DMA/HIGH_MEM/NROMAL 分区

在x86结构中,Linux内核虚拟地址空间划分0~3G为用户空间,3~4G为内核空间(注意,内核可以使用的线性地址只有1G)。内核虚拟空间(3G~4G)又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区:

ZONE_DMA 3G之后起始的16MB
ZONE_NORMAL 16MB~896MB
ZONE_HIGHMEM 896MB ~1G

楼主:
由于内核的虚拟和物理地址只差一个偏移量:物理地址 = 逻辑地址 – 0xC0000000。所以如果1G内核空间完全用来线性映射,显然物理内存也只能访问到1G区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HIGHMEM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开辟的一块不必线性映射,可以灵活定制映射,以便访问1G以上物理内存的区域。从网上扣来一图,

楼主:
高端内存的划分,又如下图,

楼主:
内核直接映射空间 PAGE_OFFSET~VMALLOC_START,kmalloc和__get_free_page()分配的是这里的页面。二者是借助slab分配器,直接分配物理页再转换为逻辑地址(物理地址连续)。适合分配小段内存。此区域 包含了内核镜像、物理页框表mem_map等资源。

楼主:
内核动态映射空间 VMALLOC_START~VMALLOC_END,被vmalloc用到,可表示的空间大。
内核永久映射空间 PKMAP_BASE ~ FIXADDR_START,kmap
内核临时映射空间 FIXADDR_START~FIXADDR_TOP,kmap_atomic

楼主:
伙伴算法和slab分配器

伙伴Buddy算法解决了外部碎片问题.内核在每个zone区管理着可用的页面,按2的幂级(order)大小排成链表队列,存放在free_area数组。

楼主:
具体buddy管理基于位图,其分配回收页面的算法描述如下,

buddy算法举例描述:

假设我们的系统内存只有16个页面RAM。因为RAM只有16个页面,我们只需用四个级别(orders)的伙伴位图(因为最大连续内存大小为16个页面),如下图所示。

楼主:
order(0)bimap有8个bit位(页面最多16个页面,所以16/2) order(1)bimap有4个bit位(order(0)bimap有8个bit位,所以8/2); 也就是order(1)第一块由两个页框page1 与page2组成与order(1)第2块由两个页框page3 与page4组成,这两个块之间有一个bit位 order(2)bimap有2个bit位(order(1)bimap有4个bit位,所以4/2) order(3)bimap有1个bit位(order(2)bimap有4个bit位,所以2/2) 在order(0),第一个bit表示开始的2个页面,第二个bit表示接下来的2个页面,以此类推。因为页面4已分配,而页面5空闲,故第三个bit为1。 同样在order(1)中,bit3是1的原因是一个伙伴完全空闲(页面8和9),和它对应的伙伴(页面10和11)却并非如此,故以后回收页面时,可以合并。

楼主:
分配过程

当我们需要order(1)的空闲页面块时,则执行以下步骤:

1、初始空闲链表为: order(0): 5, 10 order(1): 8 [8,9] order(2): 12 [12,13,14,15] order(3): 2、从上面空闲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order(1)链表上,有一个空闲的页面块,把它分配给用户,并从该链表中删除。 3、当我们再需要一个order(1)的块时,同样我们从order(1)空闲链表上开始扫描。

楼主:
4、若在order(1)上没有空闲页面块,那么我们就到更高的级别(order)上找,order(2)。 5、此时(order(1)上没有空闲页面块)有一个空闲页面块,该块是从页面12开始。该页面块被分割成两个稍微小一些order(1)的页面块,[12,13]和[14,15]。[14,15]页面块加到order(1)空闲链表中,同时[12,13]页面块返回给用户。 6、最终空闲链表为: order(0): 5, 10 order(1): 14 [14,15] order(2): order(3):

楼主:
回收过程

当我们回收页面11(order 0)时,则执行以下步骤:

楼主:
1、找到在order(0)伙伴位图中代表页面11的位,计算使用下面公示: index = page_idx >> (order + 1) = 11 >> (0 + 1) = 5 2、检查上面一步计算位图中相应bit的值。若该bit值为1,则和我们临近的,有一个空闲伙伴。Bit5的值为1(注意是从bit0开始的,Bit5即为第6bit),因为它的伙伴页面10是空闲的。

楼主:
3、现在我们重新设置该bit的值为0,因为此时两个伙伴(页面10和页面11)完全空闲。

4、我们将页面10,从order(0)空闲链表中摘除。

5、此时,我们对2个空闲页面(页面10和11,order(1))进行进一步操作。

楼主:
6、新的空闲页面是从页面10开始的,于是我们在order(1)的伙伴位图中找到它的索引,看是否有空闲的伙伴,以进一步进行合并操作。使用第一步中的计算公司,我们得到bit 2(第3位)。

7、Bit 2(order(1)位图)同样也是1,因为它的伙伴页面块(页面8和9)是空闲的。

8、重新设置bit2(order(1)位图)的值,然后在order(1)链表中删除该空闲页面块。

楼主:
9、现在我们合并成了4页面大小(从页面8开始)的空闲块,从而进入另外的级别。在order(2)中找到伙伴位图对应的bit值,是bit1,且值为1,需进一步合并(原因同上)。

10、从oder(2)链表中摘除空闲页面块(从页面12开始),进而将该页面块和前面合并得到的页面块进一步合并。现在我们得到从页面8开始,大小为8个页面的空闲页面块。

楼主:
11、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级别,order(3)。它的位索引为0,它的值同样为0。这意味着对应的伙伴不是全部空闲的,所以没有再进一步合并的可能。我们仅设置该bit为1,然后将合并得到的空闲页面块放入order(3)空闲链表中。

12、最终我们得到大小为8个页面的空闲块,

楼主:
buddy避免内部碎片的努力

物理内存的碎片化一直是Linux操作系统的弱点之一,尽管已经有人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法,但是没有哪个方法能够彻底的解决,memory buddy分配就是解决方法之一。 我们知道磁盘文件也有碎片化问题,但是磁盘文件的碎片化只会减慢系统的读写速度,并不会导致功能性错误,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不影响磁盘功能的前提的下,进行磁盘碎片整理。而物理内存碎片则截然不同,物理内存和操作系统结合的太过于紧密,以至于我们很难在运行时,进行物理内存的搬移(这一点上,磁盘碎片要容易的多;实际上mel gorman已经提交了内存紧缩的patch,只是还没有被主线内核接收)。 因此解决的方向主要放在预防碎片上。在2.6.24内核开发期间,防止碎片的内核功能加入了主线内核。

楼主:
在了解反碎片的基本原理前,先对内存页面做个归类:

不可移动页面 unmoveable:在内存中位置必须固定,无法移动到其他地方,核心内核分配的大部分页面都属于这一类。

楼主:
可回收页面 reclaimable:不能直接移动,但是可以回收,因为还可以从某些源重建页面,比如映射文件的数据属于这种类别,kswapd会按照一定的规则,周期性的回收这类页面。

楼主:
可移动页面 movable:可以随意的移动。属于用户空间应用程序的页属于此类页面,它们是通过页表映射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更新页表项,并把数据复制到新位置就可以了,当然要注意,一个页面可能被多个进程共享,对应着多个页表项。

楼主:
防止碎片的方法就是把这三类page放在不同的链表上,避免不同类型页面相互干扰。考虑这样的情形,一个不可移动的页面位于可移动页面中间,那么我们移动或者回收这些页面后,这个不可移动的页面阻碍着我们获得更大的连续物理空闲空间。

楼主:
每个zone区都有一个自己的失活净页面队列,与此对应的是两个跨zone的全局队列,失活脏页队列 和 活跃队列。这些队列都是通过page结构的lru指针链入的。

楼主:
思考:失活队列的意义是什么(见)?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

slab分配器:解决内部碎片问题

楼主:
内核通常依赖于对小对象的分配,它们会在系统生命周期内进行无数次分配。slab 缓存分配器通过对类似大小(远小于1page)的对象进行缓存而提供这种功能,从而避免了常见的内部碎片问题。此处暂贴一图,关于其原理,常见参考文献3。很显然,slab机制是基于buddy算法的,前者是对后者的细化

楼主:
页面回收/侧重机制

页面回收简述

有页面分配,就会有页面回收。页面回收的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种:

楼主:
一是主动释放。就像用户程序通过free函数释放曾经通过malloc函数分配的内存一样,页面的使用者明确知道页面什么时候要被使用,什么时候又不再需要了。 上面提到的前两种分配方式,一般都是由内核程序主动释放的。对于直接从伙伴系统分配的页面,这是由使用者使用free_pages之类的函数主动释放的,页面释放后被直接放归伙伴系统;从slab中分配的对象(使用kmem_cache_alloc函数),也是由使用者主动释放的(使用kmem_cache_free函数)。

楼主:
另一种页面回收方式是通过linux内核提供的页框回收算法(PFRA)进行回收。页面的使用者一般将页面当作某种缓存,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缓存一直存在固然好,但是如果缓存没有了也不会造成什么错误,仅仅是效率受影响而已。页面的使用者不明确知道这些缓存页面什么时候最好被保留,什么时候最好被回收,这些都交由PFRA来关心。

楼主:
简单来说,PFRA要做的事就是回收这些可以被回收的页面。为了避免系统陷入页面紧缺的困境,PFRA会在内核线程中周期性地被调用运行。或者由于系统已经页面紧缺,试图分配页面的内核执行流程因为得不到需要的页面,而同步地调用PFRA。

楼主:
上面提到的后两种分配方式,一般是由PFRA来进行回收的(或者由类似删除文件、进程退出、这样的过程来同步回收)。

PFRA回收一般页面

楼主:
而对于上面提到的前两种页面分配方式(直接分配页面和通过slab分配对象),也有可能需要通过PFRA来回收。

页面的使用者可以向PFRA注册回调函数(使用register_shrink函数)。然后由PFRA在适当的时机来调用这些回调函数,以触发对相应页面或对象的回收。

楼主: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对dentry的回收。dentry是由slab分配的,用于表示虚拟文件系统目录结构的对象。在dentry的引用记数被减为0的时候,dentry并不是直接被释放,而是被放到一个LRU链表中缓存起来,便于后续的使用。

楼主:
而这个LRU链表中的dentry最终是需要被回收的,于是虚拟文件系统在初始化时,调用register_shrinker注册了回收函数shrink_dcache_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