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F460嘀嗒定时器求解

楼主(2022-07-27):
为啥手册没有滴答定时器的介绍,你们一般用哪个定时器做定时应用

网友A:
SysTick,可以调用SysTick_Init初始化。

网友B:
滴答定时器是ARM内核定时器,直接用内核函数就行了

网友C:
滴答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就是产生一个1ms中断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滴答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可以设置周期的计数器,计数到了产生中断,是M3/M4等核自带的,中断优先级比其它外围设备高

网友F:
直接调用内核函数就行

网友G:
很基础的定时器 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H:
他是一个特定的定时器

网友I:
滴答定时器不是定时器一不是定时器二 就是滴答定时器  systick

网友J:
调用SysTick_Init初始化

网友K(2022-09-03):
用起来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L:
有库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