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MCU 3.3V 供电 IO 设置成 输入上拉,用表测只有1.6V

楼主(2022-07-27):
AT32 MCU  3.3V  供电,IO 设置成 输入,上拉,用表测只有1.6V  ? ,应该是3.3v才对啊

网友A:
不是软件初始化出错或者输出脉冲波,就是测试方法不对。
这个考量一个人的模拟电路知识了。

网友B:
管脚是不是有复用功能

网友C:
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