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HC32Fxx、HC32Lxx量产烧录器

楼主(2022-07-27):
迈斯威志MaxWiz编程器WizPro200HSC-DP,支持华大HC32Fxx、HC32Lxx系列芯片,可在线、脱机烧录,详细型号可留言咨询。

网友A:
离线用的少,

楼主(2022-08-27):
我们的是量产型的烧录器,放在产线上用

网友B:
华大有些芯片,flash编程之前需要先根据时钟初始化flash的参数,对于有这个需求的芯片一定得做这一步,不然即使烧录成功也可能数据保存不长久。
对于使用第三方烧录器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C:
说来,一直没用过离线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