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是什么?如何学好单片机?

楼主(2022-07-27):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主要分为哪几类?
MCS-51系列单片机主要有哪些?

AT89S5x系列单片机编码由哪几部分组成?

网友A(2022-11-10):
一般芯片都是按内核分类吧

网友B:
单片机就是微控制器啊,就是电子电路的集成

网友C:
我觉得单片机分类可以分为控制类和数据处理类的这种

网友D:
你说的51单片机一般就STC吧,还有国产一些做8位的基本都是

网友E:
如何学好单片机啊?多做项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