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有没有LQFP100Pin的插槽/插座?

楼主(2022-07-27):
手上有几个100pin的MCU芯片想要做测试,想要画一个测试工装,要求能够容易替换芯片(焊了又拆太麻烦了,不小心还容易坏),但是淘宝找的最多也只有84PIN的,想问一下有没有100pin的IC卡槽或者插座什么的,推个连接或者告诉我一下搜索的关键字都可以。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22-11-10):
这东西你得会搜,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2bf6c8dmMUOh3&id=679556721469&ns=1&abbucket=14#detail

网友B:
我觉得你还不如焊接上去,一般芯片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一般搜索芯片测试座就好了,基本都有

网友D:
这种座子不便宜哦,你是想测试芯片吗?

网友E:
建议可以做核心板,然后做测试点,这种焊接也方便,测试也方便的

网友F:
我不是很建议楼主买这种测试座,芯片引脚很容易折

网友G:
淘宝搜搜就行的,但这种座子也有寿命,为啥不考虑焊在上面呢

网友H:
你还是改工装成本能低一些,比如多加点测试点测信号之类的

网友I:
你可以搜芯片测试座,LQFP,这么搜索应该能好点

网友J:
你可以将芯片再加一些重要的东西设计在一块板子上,然后插在工装上进行检测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