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IC通信从设备地址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买了一个测温模块,通信方式是IIC,文档提供的地址是0x5A
但我用这个地址找不到从设备,然后写了一个扫描的程序,每次从设备的地址不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没外接上拉电阻的原因吗?
测试用的单片机分别有ESP32,ARDUINO UNO,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如何判定地址在变化呢

网友B:
估计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C:
看一下示波器的波形吧

网友D:
如果楼主手头上只有一个的话 可以尝试重新写入地址

网友E:
扫描程序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F:
既然能读出来 那就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G:
看下地址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