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串口的超时检测机制和IDLE检测机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7):
GD32串口的超时检测机制和IDLE检测机制有什么区别。看到寄存器描述里面有IDLE使能和RTEN使能,不知道应用场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idle是什么?

网友B:
一个超时检测,一个空闲检测。

网友C:
啊,那个是超时监测啊

网友D:
超时检测,是通过设定一个时间,一般认为超过此时间,数据就接收完成了,可以处理数据了,空闲检测时固定1个字节的时间,超过此时间没有数据,即产生空闲信号,也可做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了,超时检测再USART串口中才会有相应寄存器,空闲检测在USART/UART中都会有,一般有超时检测建议用此作为数据接收完成,因此超时时间可配置,更加灵活,没有则使用空闲中断,但此时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