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信模式与NSSP模式

楼主(2022-07-27):
AD, ST, dc, pi
motorola 的叫SPI 协议,  TI 叫SSP 协议
主要区别是片选信号不同。

楼主:
TI模式可以看到motorola模式下数据传输状态片选信号全程拉低,TI模式下片选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
NSSP模式

启动该模式后,当NSS至少保持一个周期的高电平状态时,两个连续的数据帧传输间将生成NSS脉冲。该模式下,从器件可以锁存数据。NSSP脉冲模式旨在用于一个主器件-从器件对的应用。

楼主:
对我们大多数的SPI应用,基本上都是传输开始把NSS拉低,传输完成再拉高。

对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数据接口与时钟接口先发送串行数据到移位寄存器,然后NSSP脉冲发出,移位寄存器才会把数据发出去并重新锁存。

网友A(2022-10-04):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