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AL库驱动EC11 利用STM32encode解码 编码器中断

楼主(2022-07-27):
关于EC11的原理就不说了,网上有很多资料,但是大都采用轮询去调用,有的除了开了编码器TIMER外还开了一个TIMER去轮询,工程大了之后很浪费资源,但是编码器其实也是基于TIMER的,那么编码器中断也是基于定时器的中断,本篇博客利用编码器的定时器溢出中断,相当于只在EC11动作的时候触发中断,具体HAL库配置如下:

楼主:
第一步开启外部晶振:

楼主:
第二步设置调试方式,这里我用的STLINK。

楼主:
第三步设置TIM2Encode编码器,这里注意只能是ch1ch2才有硬件解码功能。

楼主:
分频值之所以设置为2,是因为下图中的边沿极性设置的是上升沿,以为着捕获到两个上升沿认为是一个脉冲(ch1和ch2的上升沿)。计数值设为1的意思就是捕获到1个脉冲就触发溢出中断。

楼主:
配置好Encode之后做两个工作,首先将ch1和ch2对应的引脚设置为上拉(pull-up),因为我的EC11没有接上拉引脚。

楼主:
然后设置TIM2的中断:

楼主:
同时注意TIM2的NVIC设置中要使能:

楼主:
这样就全部设置好了,生成文件之后需要在主函数中添加:

楼主:
while中没有任何函数,处理程序放在回调函数中实现:

楼主:
这个函数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全部设置好之后run在单片机上试一试吧!

网友A(2022-10-04):
许多开发人员从来没有前进到更合适的分支策略

网友B:
程序开发人员做项目版本管理时的首选

网友C:
STM32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怎么使用

网友D:
stm32控制编码器可以采用Timer的编码器模式,Tim1~8的CH1和CH2分别对应A相和B相

网友E:
stm32怎么测量电机编码器转速

网友F:
stm32的编码器模式的正反转怎么判断的

网友G: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

网友H:
一般的编码器有AB两相,需要接到定时器的两个通道上。

网友I:
stm32用于正交编码器时,如何读取TIMx->CR1的DIR

网友:
旋转编码器EC11,在stm32中怎么用

网友J:
STM32F407编码器为什么输出总是递减的

网友K:
stm32的ETR2模式可以用作编码器采集吗

网友:
stm32编码器模式是怎么测速

网友L:
对于STM32而言只有TIMx_CH1和TIMx_CH2支持编码器模式。

网友M:
stm32的TIM1能使用编码器模式吗?

网友N:
用stm32测量外部编码器的脉冲个数,怎么实现?

网友O:
stm32输入捕获或者外部中断引入两路编码器输入,怎么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