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每次断电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2-07-27):
stm32每次断电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今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断电后程序竟然不跑了?我在keil里面

楼主:
软件复位已经勾上了,还是没用,断电后还是不能跑,

经过查看大佬们的帖子,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在程序刚开始时加上一个延时,因为外设上电时间不够,所以加个延时,等待外设上电,再进行初始化。经过测试果然行的通。我这个开发板上外设有6、7个,虽然等待时间有点长,但是解决了断电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A:
加延时包治百病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下错位置了

网友C:
boot怎么设置的

网友D:
原来这样啊

网友E(2023-02-23):
用仿真器调试看是卡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