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感觉这个TDO波形好奇怪啊

楼主(2022-07-27):
各位大佬,这个是仿真器连接DSP 28335时候,DSP JTAG口,TDO引脚输出的波形。
看着真是奇怪。
你看波形上冲下冲那么厉害,说明管脚驱动能力是挺强的,既然这样,那个大长弧形上坡是怎么回事?

不要怀疑,这个是可以正常连接DSP的

网友A(点评):
上冲下冲可能跟你的测试方法有关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B:
TDO为OD电路,释放的时候靠上拉到高电平,上拉曲线取决于上拉电阻和电路的电容。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点评):
不对 您看一下这个大上坡前面的几个波形,上升沿是很陡峭的。难道不同阶段上拉电阻在仿真器内部还有不同的阻值么?我这个板子TDO是没有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前面波形陡是因为这时候DSP驱动TDO高或者低。后面是DSP不驱动TDO了,OD上拉使得TDO缓慢变高(相对缓慢),两者不一样。

楼主(点评):
原来如此,还是论坛里面高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