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能够下载,软件keil也能检测到芯片

楼主(2022-07-27):
关于STM32能够下载,软件keil也能检测到芯片,但是程序不跑问题,造成的原因之一。
叙述
这两天,焊接了一块STM32L0xx系列的板子,结果在焊接完最小系统进行测试的时候代码的时候,就卡住了。

测试
一般先测试最小系统,就是说将最小系统周围的电路全部焊接好,然后下个代码点个灯,如果灯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工作,那么就说明最小系统就没有问题,这次也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做的。
第一步:焊接最小系统。
第二部:将下载接口等焊好。
第三步:使用软件查看芯片在不在。
如下图,如果出现以下这样的图,说明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了。

楼主:
第四步:确认flash Download。

楼主:
第五步:下载,复位看结果。

楼主:
可是有时候就是这么点背。我就卡在这个咫尺之遥了。
按照正常的程序确认完后,发现程序不跑,上示波器测量晶振发现没有波形。

楼主:
既然没有波形很自然想到可能是晶振问题,于是将电路中晶振电路重新焊接了一遍,可是还不行。

原因点
后来想到这个芯片背面还有个最小系统的电阻没焊。是BOOT0的下拉电阻。
这个错误犯的看起来有些愚蠢,导致卡了半天,所以将这一次调试记下来,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是晶振有问题,没焊电阻也可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