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外部8M晶振不起振原因分析

楼主(2022-07-27):
今天突然遇到32的外部无源晶振不起振,折腾了半天,换了新的晶振,量芯片有没有短路,芯片各种引脚的输入是否正常,最后发现晶振接芯片的引脚是活动的虚焊,所以以后测量时,一定注意,先观察芯片是否正确焊接,最后无源晶振检测有没有正常运行方法,示波器一端接晶振一端,另一端接地,会检测到正弦波,和晶振的值差不多相等。

网友A(2023-03-07):
晶振不起振,应该是信号干扰所致。

网友B:
晶振不能起振,怎么办?

网友C: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网友D:
排查一遍发现引脚虚焊,崩溃啊

网友E:
可以从晶振的负载,精度以及焊接温度等方面着手查找问题

网友F:
可能是晶振的频率或其他的参数不达标,也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G:
晶振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起振的现象可以看下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H:
外接电容与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I:
虚焊或接地不良等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J:
最大原因是晶振坏了,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K:
贴片晶振确实不好手焊,必须要拿热风枪。

网友K:
贴片晶振确实不好焊接,手工焊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L:
一般晶振不容易出问题,晶振出问题,电路的锅比较多。

网友M:
如果晶振出问题,确实要先测试一下,是谁的问题。

网友G:
内部有RC震荡器,可以自己提供时钟

网友N:
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O:
晶振的等效阻抗一般都较大,内部阻抗不大,导致不易起振。

网友P:
晶振质量有问题

网友Q:
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R:
芯片不良或与晶振不兼容。

网友S:
负性阻抗值太小,激励功率过小。

网友T:
FT103的价格不错,想省钱的加我

网友U:
直接换晶振试试

网友V:
手焊工艺不到家啊

网友W:
可能是晶振坏了或者
外接电容与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X:
物料参数型号选择,本身晶振质量问题,也可能电路

网友Y:
接触不良

网友Z(2023-04-11):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Y(2023-06-13):
很有可能是晶振虚焊啊

网友AA:
买不起晶体共振振动的原因会有很多吗

网友AB:
水晶启动不了,怎么办?

网友AC:
检查下电路是不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U:
有可能是引脚虚焊

网友AD:
虚焊问题得好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