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工程修改晶振参数

楼主:
已生成的hal库修改晶振参数
  • 移动的开发板晶振是12mhz,导致之前的一些工程不能正常运行,最明显的就是串口打印的都是乱码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s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HAL_RCC_EnableCSS();
    }

楼主(2022-07-27):
原本以为只修要改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楼主:
测试居然不可以,

楼主:
最终是在这里设置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楼主:
在这个.h文件内修改stm32f1xx_hal_conf.h

网友A(2023-03-07):
你说的是时钟的参数吗?

网友B:
晶振为什么要修改呢?

网友C:
这个跟硬件应该有关系的。

网友D:
修改stm32f1xx_hal_conf.h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串口打印的都是乱码

串口乱码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G(2023-05-05):
晶振为什么要修改

网友H:
串口乱码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F:
为什么串口打印的都是乱码

网友I:
改一下那个地方不可以吗

网友J:
看楼主样子不可以

网友K:
.h文件内修改

网友I:
时钟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