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lora模块和网关,请推荐一款。

楼主(2022-07-27):
买了youren的,模块上电后有概率性问题,有时候不能发,有时候不能收。
请问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我的使用需求是,80个模块,定时唤醒后,主动向集中器发数据,然后集中器会回一个数据帧。

需要推荐专门做LORA的朋友给你吗?

网友A:
楼主你可能对lora这些无线通信方式还不清楚;要保证通信有回,就要靠主控CPU(如果lora模组是open的,写模组开放部分的程序自己实现)有重发等判断机制才能保证100%成功;单独看楼主描述,任何一家都不能保障100%成功(如果厂家跟你说它可以100%成功,一定是骗子)

网友B:
80个模块,定时唤醒后,主动向集中器发数据,然后集中器会回一个数据帧
你的问题主要在这,定时器触发,岂不是同时发数据?80个模块,数据产生冲撞,能正常收发才怪。解决方法有二:
1.点对点发送。
2.加延时,保证每一个模块在发数据时,其它模块不会发送数据。不让数据包产生冲撞。

楼主:
我看loraWan的协议里面,有class A模块,就是模块唤醒后,主动向上位机发,然后留两个窗口,让上位机下发。
我的问题是:loraWan的协议栈,是不是有办法,可以避开同时发的碰撞。

现在我只能给模块加编号,错开时间发

@snakeemail :我们的程序是10s内不成功,再发一次,再不成功30s后发一次,再不成复位重新上面一次,相当于6遍;无线这东西牵扯信号/安装位置等等,还要考虑6次都不成功怎么办(例如下次再发还是6次还是1次),至于模组厂家,我们还真没有发现那家明显强或弱
@sjnh :谢谢答复。请问方便说一下,你现在用的模块厂家吗? 现在我用的是youren的组网模式,mcu是发了,但是只能等上位机答复,才能知道成功。 所以如果mcu发现5秒内,上位机没答复,就再发一次。 第一个问题是,但是我发现再发一次,也没用。 我只能怀疑lora模块不对,所以mcu此时再复位lora模块一次,再向上位机发送一遍信息。
错开时间会提高成功了,不过你想100%成功,一定是要有应答重发机制,并且不是loraWan自己的应答,是无线设备(lora模块)和服务器(或是另一个通信设备)之间的应答机制,这是我们公司合作的模组厂家跟我们说的,也测试过youren的模组

楼主:
我想的方法是,
1. 用youren组网的方法,模块每隔1小时唤醒,等30秒。
2. 此时有入网信息再网关出现,上位机利用入网信息,向唤醒的模块要求回传信息
3. 如果30秒内,模块没有收到上位机发的信息,就自动休眠。

网友C:
有人的不如亿佰特 有人那产品感觉也就比大学生毕设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的不如亿佰特 有人那产品感觉也就比大学生毕设好点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E:
http://www.njrjz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