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标准库与HAL库对照学习教程四--延时函数详解

楼主:
一、前言
我们在单片机中用的延时基本分为三种, 循环延时、SysTick滴答定时器延时、SysTick滴答定时器中断延时 ,循环延时就是让CPU不断while循环,while循环完后,在执行下面的程序,while循环的时间,就是延时的时间,这样的方式不仅占用CPU资源而且不好控制延时时间,因此无论是标准库还是HAL库一般都使用STM32芯片上的SysTick滴答定时器完成延时。

二、前期准备
STM32开发板(我使用的是普中的STM32F103ZE的Z200系列)(非必要)
STM32cubemx、Keil5(MDK)
开发板原理图(非必要)
三、SysTick定时器介绍
1、SysTick定时器简介
SysTick定时器也叫SysTick滴答定时器,它是Cortex-M3内核的一个外设,被嵌入在NVIC中。它是一个24位向下递减的定时器,每计数一次所需时间为1/SYSTICK,SYSTICK是系统定时器时钟,它可以直接取自系统时钟,还可以通过系统时钟8分频后获取。当定时器计数到0时,将从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定时器初值,重新向下递减计数,如此循环往复。如果开启SysTick中断的话,当定时器计数到0,将产生一个中断信号。因此只要知道计数的次数就可以准确得到它的延时时间。

2、SysTick定时器寄存器介绍
(1) CTRL寄存器
CTRL是SysTick定时器的控制及状态寄存器。其相应位功能如下:

(2)LOAD寄存器
LOAD是SysTick定时器的重装载数值寄存器。其相应位功能如下:

(3)VAL寄存器
VAL是SysTick定时器的当前数值寄存器。其相应位功能如下:

(4)CALIB寄存器
CALIB是SysTick定时器的校准数值寄存器。其相应位功能如下:

汇总一下:

3、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来源
其在时钟树的位置:

可以看到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来源由系统频率SYSCLK经过AHB分频,在经过8分频(可选择)得到。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修成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1447215/article/details/121290384

楼主(2022-07-27):
5、SysTick定时器配置步骤
SysTick定时器的操作大致可以分为 4 步:
(1)设置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
(2)设置SysTick定时器的重装初始值(如果要使用中断的话,就将中断使能打开)。
(3)清零SysTick定时器当前计数器的值。
(4)打开SysTick定时器。

楼主:
四、标准库的延时
1、标准库的配置步骤

楼主:
(1)复制上一讲的工程,并命名为4、SysTick定时器延时。

楼主:
在工程中新建Public文件夹,表明是里面保存的是通用的程序。

楼主:
在Public文件夹内建立Delay文件夹,用来保存SysTick定时器的程序。

楼主:
打开工程,新建两个文件并命名为:Delay.h和Delay.c,保存在刚建立的Delay文件夹内。

楼主:
添加文件到目录并添加文件路径。

楼主:
使用SysTick定时器要添加misc.c文件。

楼主:
SysTick定时器配置程序

Delay.h的程序:
#ifndef DELAY_H_
#define DELAY_H_

#include "stm32f10x.h"

//1s=1000ms=1000000us
void SysTick_Init(u8 SYSTICK);  //SysTick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微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32 nus);          //毫秒级延时函数

#endif

楼主:
Delay.c的程序:
#include "Delay.h"

static u16 fac_us;   //计fac_us个数为1us - SysTick时钟频率
static u32 fac_ms;   //计fac_ms个数为1ms

/*************************************************
*函数名:     SysTick_Init
*函数功能:   SysTick定时器初始化
*输入:       SYSTICK:自己配置的系统时钟,没有配置时,默认配置是72M。
*返回值:     无
**************************************************/
void SysTick_Init(u8 SYSTICK)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8分频
        fac_us = SYSTICK/8;     //因为进行了8分频
        fac_ms = (u16)fac_us*1000;

}

/*************************************************
*函数名:     Delay_us
*函数功能:   微秒级延时函数
*输入:       nus:延时的微秒数
                                                        注意:nus的值,不要大于798915us(最大值即2^24/fac_us@fac_us=21)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储存CTRL寄存器的值
        SysTick->LOAD = nus*fac_us;   //设置要数到值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的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定时器使能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判断是否计数到达

        SysTick->CTRL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定时器失能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的值
}

/*************************************************
*函数名:      Delay_ms
*函数功能:    毫秒级延时函数
*输入:        nus:延时nus毫秒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ms(u32 nus)
{
        u32 temp;                     //储存CTRL寄存器的值
        SysTick->LOAD = nus*fac_ms;   //设置要数到值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的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定时器使能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判断是否计数到达
        SysTick->CTRL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定时器失能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的值
}

楼主:
主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
*函数名:    main
*函数功能: 主函数
*输入:     无
*返回值:   无
**************************************************/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LED_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LED0_GPIO_Port, LED0_Pin);
                GPIO_Re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Pin);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ResetBits(LED0_GPIO_Port, LED0_Pin);
                Delay_ms(1000);
        }
}

楼主:
软件仿真步骤
根据自己开发板的外部时钟晶振频率参数设置,我的是8MHz。

楼主:
Debug选项设置。

楼主:
点击Debug,打开示波器,设置参数。

网友A: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C: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D: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E: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F:
对照啊,对照,容易混了

网友G(2022-10-01):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H: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I(2023-01-20):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G: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J: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K: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L: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L: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M: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N: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O: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