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TIM定时中断

楼主:
总体介绍
TIM(Timer)定时器是STM32中功能最强大,结构最复杂的一个外设,以下对其做一下简介(以stm32为例):

TIM可以对输入的时钟进行计数,并在数值达到设定值时触发中断。
在STM32中定时器的基准时钟一般都是主频72MHz,并且以16位计数器,预分频器,自动重装寄存器为时基单元,在72MHz计数时钟下可以实现最大59.65s的定时。同时STM32定时器支持级联模式,可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当两个定时器级联时就可产生8千年多的定时)
TIM不仅具备基本的定时中断功能,而且还包括内外时钟源选择,输入捕获,输出比较,编码器接口,主从触发模式等多种功能。
STM32的定时器,根据复杂程度好应用场景分为了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器三种类型。

楼主(2022-07-27):
定时器类型

楼主:
当然也存在TIM9,TIM10等只是一般情况下用不到,同时也不是所有的STM32单片机都有所有的TIM外设,如STM32F103C8T6只有TIM1~TIM4这4个定时器。

楼主:
定时中断
定时中断的基本结构

楼主:
定时中断的代码
官方的TIM函数
要想自己配置TIM就需要了解官方封装好的库函数,下面介绍部分函数的功能(了解即可)

楼主:
配置中断函数
这里以配置TIM2(通用定时器为例),首先我们需要在keil软件中编写Timer的.c和.h文件。将基本结构中的每一步打通即可完成Timer的函数配置。

楼主:
开启RCC时钟
选择时基单元的时钟源(对于定时中断选择内部时钟源即可)
配置时基单元(ARR,PSC,CNT模式等,用结构体即可配置)
配置输入中断控制,允许更新中断输出到NVIC
配置NVIC,在NVIC中打开定时器的中断通道,并配置一个优先级
运行控制
上面配置完成之后,还需要使能计数器,否则计数器无法运行,最后写一个中断函数,这样每个一段时间中断函数就可自动运行了(计数器有使能和失能两个状态,使能是开启的意思,失能则是关闭)

楼主:
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Timer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开启时钟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   //这个值和上一行的值可以自己改变玩玩,体会一下不同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更新时的中断标志位,防止更新时程序直接进入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相应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的中断函数名称,不能更改,不需要声明,同时这个函数也可放到main.c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检查中断标志位
        { //括号里添加自己所需要的中断代码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清除标志位
        }
}

楼主:
.h文件

#ifndef __TIMER_H
#define __TIMER_H

void Timer_Init(void);

#endif

楼主:
编写并添加好Timer.c和Timer.h文件后,在编写主函数时需要在int mian(void)函数中加上Timer_Init();初始化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