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普通问题

楼主(2022-07-27):
DCDC电感底下需要普铺铜吗?如不需要,是所有层都不用吗?

网友A:
铺不铺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我一般这样做,2边焊盘铺铜做大点,地就避开了

有同行认为如果大电流的话,必须需要铺铜。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B:
敷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化电源系统的回路问题,减少EMI干扰。大电流,用布线粗点就可以了。
敷地其实更要小心,不然就会变成微带天线了。

网友C: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如果是无屏蔽的电感,就不铺,如果是屏蔽电感,那无所谓,该铺就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