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小吐槽] F425库V2.0.4 adc样本 全都是DMA方式啊?

楼主(2022-07-28):
ADC, DMA, F425, AG, ar, ge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得,单次转换,居然全都是DMA 组方式......   即使有1个DMA 单次的组,判断转换结束 还是去查询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网友A:
421/425具备以下特性
1)不支持溢出检测功能
2)普通通道转换数据以覆盖的方式存储于ODT寄存器
3)只会在设定通道组转换结束后才会置位CCE标志。
基于以上局限,所以此类型号的普通转换不建议使用非DMA的方式。
如果特殊应用,仅单个通道且单次转换的话,是可以通过CCE标志来实现的。但考虑BSP demo具备应用导向性,避免个别用户误解而误用,不会提供非DMA方式的demo。
435的ADC不具备以上三点局限,你可以评估你的应用需求,可以考虑使用435(支持多通道的序列模式且不用DMA)

楼主:
一般只要有2个ADC口采样,就可以用DMA方式了,的确DMA组转换 通用实用一些。

网友B:
4个ADC端口以内(包含4个),直接用注入组,4个缓存一一对应,永远错不了,大于4个ADC端口才考虑用规则组加DMA,不过一定要注意错位的风险,必须加防错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ADC端口以内(包含4个),直接用注入组,4个缓存一一对应,永远错不了,大于4个ADC端口才考虑用规则组加DM ...

刮擦  有这个说法? 我以前一般也就2~3个,随意就去了。。。

网友C:
我认为楼主的真实想法是 希望有“安安静静得  ADC单次转换的案例”
其实BSP里是有的这种案例的,如下
project\at_start_f421\examples\adc\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ed
ADC抢占(preempt)功能即可实现,对应ST的注入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