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无功功率,要交电费吗?

楼主(2022-07-28):
AC 220V 输入,采用阻容降压方式供电 给继电器。

很多资料说,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

很疑惑,如果我闭合所有开关,继电器线圈被短接 导致不吸合,整个电路没有东西耗电。

这个所谓的虚部电流和无功功率 造成的待机功耗很大
60-70毫安 *220v 约 15瓦
这个15瓦,是不是算待机功耗? 如果是,是否表示这个电路不适合用在家里长期供电,白白浪费15瓦功耗,不如换成开关电源。
这个15瓦,是不是要交电费?

网友A:
交流电,功率并不是电压乘电流,而是与二者相位有关。这样说吧:电容有充有放电,充放电相等就相当于没有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功率并不是电压乘电流,而是与二者相位有关。这样说吧:电容有充有放电,充放电相等就相当于没有消 ...

所以 按我这电路,继电器不吸合 基本不交电费  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 按我这电路,继电器不吸合 基本不交电费  对吧?

你这电路,继电器不吸合,就是下面两个开关接通,整流桥输出电压为0,基本不消耗功率.
电源可等效为70mA的恒流源,这个恒流源本身不消耗功率.
实际消耗功率大约为:
70mA*70mA*22R+70ma*1.4V=205.8mW.
所以基本不需要交电费的.
若是继电器线圈通电,线圈都是12V,那么消耗功率为
70mA*24V+205.8mW=1885.8mW.
要不再买个能显示功率\电度表的插座验证一下?

网友B:
你的电路中有电阻呀

网友C:
从电业局的角度来说,都得交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继电器不吸合,就是下面两个开关接通,整流桥输出电压为0,基本不消耗功率.
电源可等效为70mA的恒流 ...

好的谢谢  我找个机会验证一下

网友D:
题目就歪了!

网友E:
老式的铝盘的电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