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式测斜探头安装要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28):
分体式测斜探头安装要点及注意事项

分体式测斜探头采用高端 MEMS 技术的双轴高精度倾角仪,主要用于坝体、边坡、路基、基坑、岩体滑坡及大型建筑倾斜、土体内部水平位移变形测量。该仪器可重复使用,并可方便地实现倾斜测量的自动化监测。产品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抗外界电磁干扰、承受振动冲击能力强,是军工装备、工业自动化、测量测绘等行业倾角测量的最佳选择。

分体式测斜探头:不同于传统测斜探头,分体式探头是将测斜探头分为若干可拆卸、组装的功能段,使用时组装,用完后拆开装箱,便于携带,具有体积小、轮距可调等一系列突出特点。测斜探头的输出形式有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通讯接口为 RS485,通讯协议为标准的 MODBUS 协议;模拟信号为电压式输出,输出范围为 0~2V。

一.测斜探头的连接及使用方法

1 . 测斜探头的连接

用六角扳手将分体测斜探头组装,检查安装位置是否准确,组装是否牢固;配套钢丝绳安装于传感段吊环螺丝上,检查是否连接紧固。组装完毕后备用。

2. 测斜探头的使用方法

在正常使用时,必须将我们配备的钢丝线绑在上方的吊环上,下放探头。

(1).确保每只倾斜仪与安装附件连接完好,测斜探头的两端各配有一只严格处于同一平面内的导向定位机构。

(2). 多只测斜探头串联使用时,需将单只测斜探头分别用配件连接固定,每只倾斜仪的安装方向都应同一平面内。安装方向应为上下游方向,其方向偏差不应大于 5°;竖向安装偏差应控制在 5cm 以内并记录好各测点安装高程和初始倾角。

(3).确保测斜管钻孔垂直,钻孔孔斜需控制在 2°以内。

二.钻孔规格要求

钻孔孔径:>=φ109mm<φ159mm 测斜探头安装完毕需要进行孔壁与测斜管之间的注浆处理(土中钻孔可用中粗砂、原状土等回填),回填过程中注意防止测斜管内进入回填料。测斜管管口处地表安装φ150 法兰盘,提前穿入螺杆用水泥固定好。水泥台规格为 400*400*400(水泥台地表高度为 200)安装完测斜探头后,在测斜管管头处用锯子锯开一个一字槽,用来固定仪使用,水泥台面上安装配电箱,并将仪连接数据线引至配电箱中。测量钢管应在底部留有穿线孔,供信号线穿出。

1 测斜管安装

(1).使用直径 70mm ABS 测斜管管,安装前在测斜孔上方搭设一支架,以便支撑和吊装测斜管,以防止测斜管在安装过程中掉入孔内,造成废孔。

(2).测斜管安装注意事项:首先将测斜管底盖与测斜管首段连接,盖住管底,用粘合剂在连接间隙做密封处理;测斜管接长,先在已经安装的测斜管的接口图上 PVC 胶,将管接头套入,然后将下一段管管口涂上 PVC 胶,套入管接头,用手电钻钻孔,适宜长度的自攻钉固定,逐节加长;下管时主要保证测斜管任意一对导槽方向与安装基线垂直和平行。

三.注意事项

1.测斜探头的使用场合很多,仪器的工作及施工条件不完全相同,所以埋设与安装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一般安装示意请参考示意图。

2.安装时必须记住仪器的安装方向,正确区分正、负值变化与仪器现场监测方向的对应关系,便于资料分析和判断;

3.根据工程需要仪器在正式使用计算资料中应减去初始值(安装完成仪器稳定后的第一次测量值为初始值);

4 仪器电缆端的航空插头请务必做好防水密封处理,严禁水、潮气渗入电缆、插头内,严禁拖拽电缆部分,保证其可靠与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