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F103RCT6的TIM2捕获中断有丢中断的现象?

楼主(2022-07-28):
用GD32F103RCT6芯片的TIM2做两咱频率测量,有时捕获中断有丢中断的现象?即有时有两个脉冲输入,但CPU只调用TIM2中断函数一次,导致频率计数不对。溢出中断也有这种情况,明明已经发生了溢出但CPU不调TIM2中断函数,通多次测试发现,当在CPU调用TIM2中断函数并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时,如果这个发生另一个TIM2中断,这时置位TIM2中断标志就有可能不成功。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把代码发出来看看吗

楼主:

这是我的定时器配置函数与中断函数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9999;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1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vu16 T2_CCR;
vu16 T2_SR;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2_SR = TIM2->SR;

    if(T2_SR & 2) //通道1
    {

        T2_CCR = TIM2->CCR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if(U_Freq_Count == 0)
        {
            U_Freq_First_Cap = T2_CCR;
            U_T2_OverFlow    = 0;
        }
        U_Freq_Count++;
        U_T2_OverFlowForErr = 0;
        if((U_T2_OverFlow > T2_OverFlowForFreq - 2) && (U_T2_OverFlow > 4))
        {
            if(U_Freq_Count > 1)
            {
                U_Freq_Last_Cap      = T2_CCR;
                U_Freq_First_Cap_Bak = U_Freq_First_Cap;
                U_Freq_First_Cap     = U_Freq_Last_Cap;
                U_Freq_Count_Bak     = U_Freq_Count;
                U_Freq_Count         = 1;
                U_T2_OverFlow_Bak    = U_T2_OverFlow;
                U_T2_OverFlow        = 0;
                U_En_Freq_Calculate  = TRUE;
            }
        }
    }

    if(T2_SR & 4) //通道2
    {
        T2_CCR = TIM2->CCR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if(I_Freq_Count == 0)
        {
            I_Freq_First_Cap = T2_CCR;
            I_T2_OverFlow    = 0;
        }
        I_Freq_Count++;
        if((I_T2_OverFlow > T2_OverFlowForFreq - 2) && (I_T2_OverFlow > 4))
        {
            if(I_Freq_Count > 1)
            {
                I_Freq_Last_Cap      = T2_CCR;
                I_Freq_First_Cap_Bak = I_Freq_First_Cap;
                I_Freq_First_Cap     = I_Freq_Last_Cap;
                I_Freq_Count_Bak     = I_Freq_Count;
                I_Freq_Count         = 1;
                I_T2_OverFlow_Bak    = I_T2_OverFlow;
                I_T2_OverFlow        = 0;
                I_En_Freq_Calculate  = TRUE;
            }
        }
    }

    if(T2_SR & 1) //溢出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U_T2_OverFlow++;
        if(U_T2_OverFlow> T2_OverFlowForFreq)
        {
            U_Freq_Count  = 0;
            U_T2_OverFlow = 0;
            U_Freq_Err    = TRUE;

        }
        I_T2_OverFlow++;
        if(I_T2_OverFlow > T2_OverFlowForFreq)
        {
            I_Freq_Count  = 0;
            I_T2_OverFlow = 0;
            I_Freq_Err    = TRUE;

        }
    }
}

网友A:
把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改为0试试

楼主:

把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改为0,这个我也试过,不能解决问题,我的理解是,在用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清中断标志位时,这时硬件正要置位中断标志位,这时硬件操作就被放弃了。

网友B:
有没有勘误手册之类的,说什么没有

楼主:

GD32好像没有勘误手册,我用STM32芯片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应该硬件操作优先级更高,你说的没有操作应该是已经操作了不过状态一致而已。比如你就在这个中断里执行,比还会进入这个中断吗?同一个中断没法优先级或者排队等待的,当你跳出中断后就会硬件改变状态了,所以就会传被“吃”的现象。

楼主:

谢谢qintian0303的回答,我测的两路频率都是1000Hz,一些一个中断函数执行时间不会大于1mS,所以在执行中断函数时,相同中断不会发生,所以不会因中断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导致脉冲丢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