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PLL2的PREDV1配置不了

楼主(2022-07-28):
GD32F305的PLL2的PREDV1配置不了,有个初值一直是5分频,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2-07):
可能这个配置就是不允许改动的吧

网友B:
看看他家的MCU的时钟树啊

网友C:
这个值是不是不让修改啊?

网友D:
你可以定义这个初始值,不就修改分频系数了么

网友E:
看看手册吧,看看如何对时钟进行配置之类的

网友F:
是不是修改的位置不对导致的呢?

网友G:
这个PREDV1是负责哪里的时钟的?

网友H:
修改时钟部分最好楼主还是参考时钟树这块进行配置的

网友I:
直接修改那个五分频不就好了吗,这样多直接呢

网友J:
问问他家FAE吧,他家资料我觉得不是太全

网友K:
是不不允许修改这个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