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6 StartKit测评】004:PowerWriter通电进行点灯测试

楼主(2022-07-28):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PowerWriter调试器和CW32F030CxT6开发板如何接线,以及CW32F030CxT6所需的开发环境搭建也已经准备好了。为了更直观的感受开发板的魅力,我们今天先体验下最简单的电灯工程。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下视频效果。
引脚接线
上一篇的接线方案说的不够详细,今天来完善下先。将PowerWriter PWLINK2 Lite与CW32F030CxT6用杜邦线连接,引脚根据接线图提示一对一连接。CN12接口只有6个引脚,还多出一个GND、一个SWIM、一个RX和一个TX引脚。GND是电源地线接口,SWIM是数据线接口,RX和TX是通用串口TX、ISP烧录引脚。GND引脚我们可以在CN9接口找个GND针脚接上,RX和TX针脚则与CN4接口中的PA8、PA9两个引脚连接,SWIM引脚一般用在STM8单片机暂时可以不连。
bec195caed86a26bd857f1f216ac4ed3
疑问解答
在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了RX和TX针脚为什么要接CN4接口中的PA8、PA9引脚,接别的针脚不行么?这部分其实在项目中会给出答案,电灯工程中使用到的引脚为GPIO_PIN_8 | GPIO_PIN_9。在源码中我们可以看到define定义了LED电灯用到的针脚,程序是通过这两针脚来传递信号给芯片的。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inc/main.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define LED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USB通电
接好线之后我们开始上电测试,将USB接口连接至电脑。由于PowerWriter提供了VDD引脚,所以可以兼容开发板供电。通电后CW32F030CxT6的用户LED3点亮为红色长亮,此时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新增一个“USB串行设备”。
3090df02c0ab79013fb8ac61cdbb920d
打开工程
打开我们准备好的MDK-ARM开发工具,在官方下载的固件包CW32F030_StdPeriph_Lib中的Examples目录提供许多工程示例。电灯一般直接操作GPIO,这里我们直接找到gpio目录。gpio_blink指控制 GPIO LED 闪烁 ,我们可以打开该项目下MDK中的工程文件(适用于MDK开发工具)。
9b8cb25103bffa514463afd8dd400682
选择编译器
在Keil uVision5工具栏中找到“目标选项”图标, 根据自己使用的烧录器设置调试使用的调试编译器。我这里设置调试器类型为CMSIS-DAP Debugger,CMSIS-DAP Debugger 是 ARM 发布面向 Cortex 系列 MCU 的开源JTAG 与 SWD 调试器。

083ab9361d9229006b0816b97ecc74fe
设置芯片烧录型号
点击右侧的“setting”按钮,切换到Flash Download选项卡,选择Flash为cw32f030的Flash,如果没有可以点击“Add”按钮添加进来。
a4d152fe376da9228769977a4550691c
编译程序
设置好编译器我们就可以来编译程序了,在Keil uVision5工具栏中找到“构建”按钮并单击可以编译当前工程。编译提示:.\output\exe\Project.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提示缺少兼容的启动库。
e74bb0f00a47f037b5117f12c0842eab
解决问题
遇到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编译器版本太低了,在Keil uVision5工具栏中找到“目标选项”图标。在“目标”选项卡中重新配置ARM Compiler编译器,这里我选择V6.9版本就编译通过了。
f2f07d1d375ea4272016c3a2a1794b25
下载程序
接下来就可以将程序顺利的下载到开发板了,在Keil uVision5工具栏中找到“下载”按钮将程序下载到硬件。下载时弹出如下错误提示:No ULINK/ME Devicefound,这算是个乌龙了。换ARM Compiler编译器之后之前设置好的编译器被改掉了,这里只有重新选择下CMSIS-DAP Debugger即可编译成功。
a940a1775cd6fbd57f64d1b71b516685
下载成功后会显示:Flash Load finished at 09:03:06,到这里你的程序就成功烧录到CW32F030CxT6开发板中了。 c42ad24bfaea1028b0701dde29cf9170
运行程序
按下开发板上的的RST键,这时候载板上的用户灯LED1和LED2就会开始不停的闪烁。
这说明我们的电灯程序已经运行,电灯工程测试成功。
0334f078b010185695f605e90a1ed435

网友A:
点灯成功,过程记录很详细啊

网友B:
还附带赠送烧写器嘛?

楼主:
烧写器是己买的哦

网友C:
这个可以stlink烧录吗

网友D:
PowerWriter是什么软件

网友E:
CW32F030CxT6性能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stlink烧录吗

没试过呢

网友F:
这个CMSIS-DAP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CMSIS-DAP不好用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