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gen库的引用

楼主(2022-07-28):
ge, ig

Eigen库的引用
在cpp文件的开头插入如下两个头文件

  1. #include <Eigen/Core>

在CMakeLists.txt内指定Eigen的头文件目录(如果把Eigen安装在了不同位址,就必须修改这里的头文件目录)

  1. include_directories("/usr/include/eigen3")

楼主:
Eigen的基本语法
功能        语法
声明一个m行n列的 float 矩阵        eigen Eigen::Matrix<float,m,n> matrix_name;
声明一个三维列向量        Eigen::Vector3d vector_name;
声明一个三阶方阵        Eigen::Matrix3d matrix_name;
动态大小矩阵        Eigen::Matrix<double,Eigen::Dynamic,Eigen::Dynamic> matrix_name;
初始化矩阵为零矩阵        Eigen::Matrix3d matrix_name = Eigen::Matrix3d::Zero();
输入数据        matrix_name << 1,2,3,4,5,6;
输出数据        cout << matrix_name << endl;
数据类型转换        matrix_name.cast<double>()
矩阵乘法        matrix_name1 * matrix_name2
转置        matrix_name.transpose();
各元素和        matrix_name.sum()
迹        matrix_name.trace()
逆        matrix_name.inverse()
行列式        matrix_name.determinant()
共轭矩阵        matrix_name.conjugate()
伴随矩阵        matrix_adjoint()
求特征值        Eigen::SelfAdjointEigenSolver<Eigen::Matrix3d> eigenSolver(matrix3d);
特征值        eigenSolver.eigenvalues()
特征向量        eigenSolver.eigenv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