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OTL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22-07-28):
如图所示,OTL电路
【1】电阻R5、R6和二极管D1为什么可以保证三极管V2、V3处于微导通状态?
【2】自举电容C2是如何自举工作的? 当输入Vin处于负半周时,因为三极管V1的集电极反相输出,即电阻R6下端为高电平,此时D1正极(V2基极)电压会升高,于是V2发射极电压也升高,所以C2电压自举升高了?不要这个C2电路可以工作吗?

网友A:
v1管的负载决定了信号放大的倍率,自举的作用是小的直流电阻获得大的交流等效电阻,也就是R5没有信号电流流过,从V1流出的信号电流全流入V2V3基极。不加,C2,R5,R6R4形成一个交流等效支路对信号分流。降低了放大倍数。

网友A:
末级管的基极与发射极的交流电位近似相等。相当于R5处无信号(交流)电压。

网友B:
“当输入Vin处于负半周时,因为三极管V1的集电极反相输出,即电阻R6下端为高电平”

这句话是不对的,在模拟电路中不存在高电平的说法,只能说“R6的下端电压会升高”,电压升高并不会引起D1截止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保证V2V3基极间的电压处于较低的值,就能够使V2V3工作于微导通的状态,如果R6太大,流过V2V3的静态电流就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保证V2V3基极间的电压处于较低的值,就能够使V2V3工作于微导通的状态,如果R6太大,流 ...

R6并一个非极性电容为更佳。使二个基极处在交流等电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6并一个非极性电容为更佳。使二个基极处在交流等电位。

为什么不是R6D1一起来并个电容?

网友A(点评):
D6的动态电阻远小于R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R6D1一起来并个电容?

请看下面二个图纸,一个是C3,一个是C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保证V2V3基极间的电压处于较低的值,就能够使V2V3工作于微导通的状态,如果R6太大,流 ...

首贴图中,D1上端比R6下端电压高出至少0.7V,即V2基极电压比V3基极电压高出0.7V,然而V2和V3的发射极相连,这是怎么保证V2和V3都处在微导通状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贴图中,D1上端比R6下端电压高出至少0.7V,即V2基极电压比V3基极电压高出0.7V,然而V2和V3的发射极相连 ...

V2V3要导通,二个基极间的电压至少要大于V2V3二管的开启电压的和,假定开启电压0.5V,二个电压的和为1.0V > 0.7V,实际上,如果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较小,它二端的电压未必就是0.7V。

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仔细查阅一下三极管的发射结特性,看看是怎么样的曲线。

网友D:
C4 可砍掉,让 C2 兼当输出耦合带负载,负载(喇叭)取代 R4,
C2 乃自举所需,当然省不得,而且,必须先把 V2 的基极电位拉低,C2 的功效才能发挥,所以,V1必须开通。

网友A(点评):
C4是首图是不可砍,隔直通交用。

网友A(点评):
隔直的目的,是为了无直流磁化负载,这样搞不是有磁化了吗?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