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 移植FreeModbus详细过程

楼主(2022-07-28):
modbus是一个非常好的串口协议(当然也能用在网口上),它简洁、规范、强大。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工业、嵌入式需求。
这里详细说下如何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平台。我之前下载的版本是1.5,当前官网最新的版本是1.6。两者差别不大,这里以1.5版本做演示。

楼主:
下载

下载好之后,解压得到如下内容:
我们需要的是modbus这个文件夹,和demo->BARE下的port文件夹。

楼主:
准备一个STM32的工程文件夹

在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FreeModbus。将第一步获取的两个文件夹放到里面。

打开工程,添加两个group,名字分别为modbus和port。将这两个文件夹下的C文件都添加进来,tcp相关的除外。
文件包含路径,也添加这几个文件夹的位置:

楼主:
3完善portserial.c文件

该文件就是modbus通信中用到的串口的初始化配置文件。我这里选择usart1,波特率9600.

第一次打开这个文件,内容如下: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return FALSE;
}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return TRUE;
}

认真看一下函数名字,你会发现这些函数分别是:串口使能、串口初始化、发送一个字节、接收一个字节等等。

完善后代码如下: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xRxEnable == TRU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if(xTxEnable == TRU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USART1_Config((uint16_t)ulBaudRate);
  USART_NVIC();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cByte);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

  *pucBy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TRUE;
}

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

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prvvUARTRx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ORE);
    prvvUARTRxIS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SET)
  {
    prvvUARTTxReady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
}

其中USART1_Config((uint16_t)ulBaudRate);和    USART_NVIC();是串口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void USART1_Config(uint16_t bua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ua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完善porttimer.c文件

modbus工作时需要一个定时器,所以这里配置一个定时器。定时器时基是50us,周期做为参数输入。代码如下: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
  timer2_init(usTim1Timerout50us);
  timer2_nvic();
  return TRUE;
}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0x0000);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x0000);
  TIM_Cmd(TIM2, DISABLE);
}

static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
    (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prvvTIMERExpiredIS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其中 timer2_init(usTim1Timerout50us) 和 timer2_nvic() 是timer2初始化函数,内容如下:

void timer2_init(uint16_t perio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er2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在main.c文件中,定义各个模拟寄存器的地址和大小。

#define REG_INPUT_START 0x0000

#define REG_INPUT_NREGS 8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0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define REG_COILS_START 0x0000

#define REG_COILS_SIZE 16

#define REG_DISCRETE_START 0x0000

#define REG_DISCRETE_SIZE 16

楼主:
补全输入寄存器操作函数、保持寄存器操作函数
modbus功能进行初始化,设置地址和波特率。这部分内容可以参考官方资料里的例程,也可以直接复制别人写好的。我这里放别人写好的代码:

int main(void)
{
    usRegInputBuf[0] = 'I';
    usRegInputBuf[1] = ' ';
    usRegInputBuf[2] = 'a';
    usRegInputBuf[3] = 'm';
    usRegInputBuf[4] = ' ';
    usRegInputBuf[5] = 'I';

    RCC_Config();
    eMBInit(MB_RTU, 0x01, 0x01, 9600, MB_PAR_NONE);
    eMBEnable();
    for(;;)
    {
      (void)eMBPoll();
    }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if( ( 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RegInputStart );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if((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usAddress+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iRegIndex = (int)(usAddress - usRegHoldingStart);
    switch(eMode)
    {
      case MB_REG_READ:
        while(usNRegs > 0)
        {
          *pucRegBuffer++ = (u8)(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pucRegBuffer++ = (u8)(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case MB_REG_WRITE:
        while(usNRegs > 0)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if((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usAddress+usNCoil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iRegIndex = (int)(usAddress - usRegHoldingStart);
    switch(eMode)
    {
      case MB_REG_READ:
        while(usNCoils > 0)
        {

          iRegIndex++;
          usNCoils--;
        }
        break;
      case MB_REG_WRITE:
        while(usNCoils > 0)
        {

          iRegIndex++;
          usNCoils--;
        }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 void )pucRegBuffer;
    ( void )usAddress;
    ( void )usNDiscrete;
    return MB_ENOREG;
}

楼主:
修改mbrtu.c文件

否则modbus从机收到命令后,只会返回一次数据。在函数“eMBRTUSend”中。

eMBErrorCode
eMBRTUSend( UCHAR ucSlaveAddress, const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gth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USHORT          usCRC16;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if( eRcvState == STATE_RX_IDLE )
    {

        pucSndBufferCur = ( UCHAR * ) pucFrame - 1;
        usSndBufferCount = 1;

        pucSndBufferCur[MB_SER_PDU_ADDR_OFF] = ucSlaveAddress;
        usSndBufferCount += usLength;

        usCRC16 = usMBCRC16( ( UCHAR * ) pucSndBufferCur, usSndBufferCount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0xFF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8 );

        eSndState = STATE_TX_XMIT;

        xMBPortSerialPutByte( ( CHAR )*pucSndBufferCur );
        pucSndBufferCur++;
        usSndBufferCount--;

        vMBPortSerialEnable( FALSE, TRUE );
    }
    else
    {
        eStatus = MB_EIO;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return eStatus;
}

楼主:
修改mbconfig.h文件
取消对ASCII的支持。

  1. #define MB_ASCII_ENABLED                        (  0 )

楼主:
保存,编译,下载。使用专用的modbus工具测试
工具配置如下:
modbus指令格式如下:
咱们这里设置如下:01 04 00 00 00 02,功能码04,起始地址0,数据长度2.校验码没有写怎么办?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便利之处!我们不用管,它会自动计算!直接点击发送即可。得到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下面的框里,绿色的是我们发送的内容,最后两位是工具自动补上的。蓝色内容是单片机(也就是modbus从机)返回给我们的。

没有问题,打完收工!

网友A(2022-10-04):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STM32 HAL库移植FreeModbus

网友D: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E:
STM32移植FreeModbus RTU从机吗

网友:
移植Modbus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网友F:
以FreeModbus为例进行移植,将其移植到STM32中使用。

网友:
stm32裸机移植FreeModbus

网友G:
要的是modbus这个文件夹,和demo->BARE下的port文件夹。

网友H:
stm32官方固件库例程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F:
在研发某个电子产品时,由于需要用到FreeModbus协议,所以对FreeModbus协议进行了系统的自我学习,包括FreeModbus协议,移植方法等内容。

网友I:
reemodbus的兼容性非常好,可以方便的在很多的平台进行移植

网友J:
用freemodbus编写的tcp协议和modbus一样吗

网友K:
关于Modbus协议,除了FreeModbus还有相关的库函数吗

网友F:
如何使用freemodbus读写数据

网友L:
我移植的freemodbus为什么一直收不到数据

网友M:
modbus是一种古老但是高效的应用层协议。

网友E:
Freemodbus RTU在stm32上的移栽分析怎么解决

网友N:
有人移植过RT Thread 上的那个modbus主站程序么

网友O:
freemodbus可以支持两个串口吗

网友P:
stm32freemodbus从站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Q:
FreeModbus 中的 RTU 从站协议的实现过程好复杂呢。

网友R:
详细说下如何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平台。

网友S:
可以借鉴下 FreeModbus主机http://blog.csdn.net/arminkztl/article/details/11738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