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MCU芯片选型

楼主(2022-07-28):
有谁清楚目前用在洗衣机上的控制电机的ST 的MCU芯片哪款最合适?

网友A(点评):
什么样的洗衣机?原来都用51单片机。

网友:
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B:
洗衣机的控制很简单,选便宜的就行

网友C:
这个成熟的太多了

网友D:
一般F0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E:
洗衣机的电机控制应该也没啥难度啊,因为电机都是带编码器的

网友F:
你是想控制电机是么?F0就行了

网友G:
洗衣机的话估计是不知名的MCU吧,因为家电都是这样的

网友H:
如果用ST的话,其实就F0或者F1都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个没法说啊,不知道洗衣机的电机是啥样的

网友J:
洗衣机控制电机方面应该是专用电机控制芯片吧

网友K:
ST的如果是电机驱动一般都是F105,F3,或者F4系列都是可以的

网友L:
最合适我不知道,但是比较合适的就是F103肯定行

网友M:
控制电机估计也就是给正反转的信号之类的吧,洗衣机的电机都是比较OK的了,上面应该有编码器或者集成好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