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8775C规格书,MIPI转LVDS,MIPI转双路LVDS分享

楼主(2022-07-28):
1     产品概述
       GM8775C 型DSI 转双通道 LVDS 发送器产品主要实现将MIPI DSI 转单/双通道 LVDS 功能,MIPI 支持 1/2/3/4 通道可选,最大支持 4Gbps 速率。LVDS 时钟频率最高154MHz,最大支持视频格式为 FULL HD(1920 x 1200)。
       该芯片主要应用于手持设备、双屏显示,大屏幕显示等应用需求。

2     产品特征

a)    I/0 电源电压:1.8V /3.3V;
b)   core 电源电压:1.8V;
c)    支持 MIPI® D-PHY 1.00.00 和 MIPI® DSI 1.02.00。
d)   MIPI 支持 1/2/3/4 通道可选的传输方式,最高速率1Gbps/通道。
e)    MIPI 接收 18bpp RGB666 、24bpp RGB888 、16bpp RGB565 的打包格式。
f)     MIPI 支持 LPDT 传输(Low-Power Data Transmission)和反向 LPDT 传输。
g)    LVDS 的时钟范围为 25MHz 到 154MHz。
h)    LVDS 输出支持单/双通道模式。选择双通道模式时,可配置输出为 18/24bit,JEIDA/VESA 模式;选择单通道时,每通道可同时输出,且可单独配置输出模式  (18/24bit,JEIDA/VESA 模式)。
i)     LVDS 的输出数据通道可灵活调整顺序以方便PCB 布线。
j)    可选择采用 MIPI 时钟或外部参考时钟做 LVDS 输出的参考频率,且支持自动  校准功能。
k)   支持 MIPI commandmode 配置和外部 I2C配置两种芯片配置方式;
l)     GPO可以输出PWM信号,控制屏幕背光。
m)   封 装 : QFN48-pins with e-pad.
n)    工作温度:-40℃~85℃;
o)    ESD 能力:≥2KV。

3   产品功能框图

图 1 功能结构图
       功能框图按图 1 规定。本器件主要由 DSI 接收通道、数据缓冲、锁相环、LVDS 信号打包、LVDS TX 等模块组成,实现将1/2/3/4 通道的 DSI 图像信号转换成单/双通道 LVDS 信号输出的功能。

4     封装及引脚功能说明

       本器件采用 48 引线的方形扁平无引脚(QFN48)封装。外形如下所示:

                                                                                          单位为毫米

尺寸符号

数值

最小

公称

最大

A

0.70

0.80

A1

0.05

b

0.18

0.30

c

0.18

0.23

D

7.10

E

7.10

e

0.50

D2

5.30

5.50

E2

5.30

5.50

L

0.35

0.45

Z

0.75

图 2 外壳外形

引出端排列如下所示:

芯片的引脚功能详细说明:
表 1 引脚功能说明

引脚号

引脚名称

IO  方向

功能说明

MIPI 输入端口

14/15

DA0P/ DA0N

In

MIPI DSI 数据 0 通道差分输入正/负端

16/17

DA1P/ DA1N

In

MIPI DSI 数据 1 通道差分输入正/负端

20/21

DA2P/ DA2N

In

MIPI DSI 数据 2 通道差分输入正/负端

22/23

DA3P/ DA3N

In

MIPI DSI 数据 3 通道差分输入正/负端

18/19

DACP/ DACN

In

MIPI DSI 时钟差分输入正/负端

LVDS 输出端口

34/33

A_Y0P/A_Y0N

Out

A 通道 LVDS 数据 0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32/31

A_Y1P/A_Y1N

Out

A 通道 LVDS 数据 1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30/29

A_Y2P/A_Y2N

Out

A 通道 LVDS 数据 2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26/25

A_Y3P/A_Y3N

Out

A 通道 LVDS 数据 3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28/27

A_CLKP/A_CLKN

Out

A 通道 LVDS 时钟差分输出正/负端

48/47

B_Y0P/B_Y0N

Out

B 通道 LVDS 数据 0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46/45

B_Y1P/B_Y1N

Out

B 通道 LVDS 数据 1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44/43

B_Y2P/B_Y2N

Out

B 通道 LVDS 数据 2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40/39

B_Y3P/B_Y3N

Out

B 通道 LVDS 数据 3 路差分输出正/负端

42/41

B_CLKP/B_CLKN

Out

B 通道 LVDS 时钟差分输出正/负端

数字及控制端口(TTL 电平)

SCL

InOut

I2C  Master/Slave 的 SCL 管脚

SDA

InOut

I2C  Master/Slave 的 SDA 管脚

I2C_TYPE

In

高:SCL/SDA 为 Master,上电复位后自动读取外部 EEPROM的内容,EEPROM 地址为 0xA0;

低:SCL/SDA 为 Slave

I2C_ADDR

In

1)当 I2C_TYPE  为低时,该芯片的 I2C 地址为:

(1)  I2C_ADDR 为高, 芯片 I2C 地址为 0x5A;

(2)  I2C_ADDR=Low, 芯片 I2C 地址为 0x58;

2)当 I2C_TYPE 为高时,外部 EEPROM 的地址为 0xA0。

IRQ

Out

通过寄存器配置输出信号

GPO_0

Out

通过寄存器配置输出信号

GPO_1

Out

通过寄存器配置输出信号

RESERVE

In

保留管脚,接地。

EN

In

芯片使能控制输入端:

1)为高时,芯片正常工作;

2) 为低时,芯片进入关断状态。

REFCLK

In

外部参考时钟输入管脚。当不用该管脚的参考时钟时,

该管脚接 GND。

电源端口

35/38

VDD_LVDS

Power

1.8V LVDS 电源,电源纹波≤±100mV

VDD_PLL

Power

1.8V PLL 电源,电源纹波≤±100mV

VDDIO

Power

1.8V/3.3V  I/O 电源,与 VDD_RX 电压相同,电源波动≤10%

VDD_RX

Power

1.8V/3.3VMIPI 电源,与 VDDIO 电压相同,电源纹波≤±

10%

Vcore

Power

芯片内部 1.2V 电源,该管脚必须接到地电容。电容至少

为一个 0.1uF 和一个 1uF 并联。

VSS_PLL

GND

PLL 地。

GND

GND

VDDIO 地。

DAP

GND

GND

芯片地

楼主:
好的方案,好的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