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相电机驱动电路MOS管DS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28):
各位大佬好,想请教下,三相电机驱动电路MOS管DS电压问题。下图中通道1是B相上管的DS电压波形,通道2是下管的DS电压波形,想请教下为什么在死区时间里的时候,有时候上下管的DS电压维持不变,有的时候上下管的DS电压又有往1/2 Vbus电压靠的趋势呢?

楼主:
电路图如图

网友A:
上管DS与下管DS能同时测量?莫非是差分探头?
死区时的状态与当前绕组的续流\感应电动势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DS与下管DS能同时测量?莫非是差分探头?
死区时的状态与当前绕组的续流\感应电动势等有关. ...

是的,俩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DS与下管DS能同时测量?莫非是差分探头?
死区时的状态与当前绕组的续流\感应电动势等有关. ...

大佬可以展开讲讲吗?我以为是在死区时间里,上下管的Vds都是往1/2Vds靠近呢

楼主:
通道1是上管Vds(差分探头),通道2是上管Vgs(差分探头),通道3是下管Vgs(小探头)

楼主:
通道是上管Vds(差分探头)
通道2是上管Vgs(差分探头)
通道3是下管Vgs(小探头)
通道4是下管Vds(小探头)
都是测的B相,测下管的时候,小探头的夹子都是夹在电阻的上端,也就是管子的S上

楼主:
感觉是小探头的容性特性导致了在死区时候上下管的Vds电压都不变
但是去掉小探头,只用隔离探头测试上下管的Vds时候,在死区时候,Vds并不是跟我想的一样都往1/2Vds方向靠,这是为什么呢,有大佬能解释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展开讲讲吗?我以为是在死区时间里,上下管的Vds都是往1/2Vds靠近呢 ...

电机绕组就像电感,死区里会有续流流过MOS管内的二极管,相电流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所以DS电压有时高有时低.我也没详细测过,只知道电机能转起来就行.
参考<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网友B:
Cds的充放电过程

楼主:
那为什么隔离探头测试上下管的DS电压时候,在死区时间里,上下管的Vsd交叉点时刻会不一样而且差的很远你呢?大佬能展开讲一下吗?

网友C:
似乎死区控制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死区控制不对称。

B相死区时间我看了连续的几个周期,基本都是700多个ns,还是说不对称指的是ABC三相的死区时间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就像电感,死区里会有续流流过MOS管内的二极管,相电流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所以DS电压有时高有时低. ...

感谢,我参考下这个文档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B相死区时间我看了连续的几个周期,基本都是700多个ns,还是说不对称指的是ABC三相的死区时间不一致呢? ...

驱动的上臂上升沿、下臂下降沿死区 与 上臂下降沿、下臂上升沿死区不一样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B相死区时间我看了连续的几个周期,基本都是700多个ns,还是说不对称指的是ABC三相的死区时间不一致呢? ...

也可能测量有问题,或者功率管回路还串联了不可忽略的一个元件。

从第一张波形数据看,当切换过程中电压回路累加和不等于0(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应当是测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的上臂上升沿、下臂下降沿死区 与 上臂下降沿、下臂上升沿死区不一样长。  ...

感谢答复,但是我查看的是连续的几个周期的死区时间,没有发现异常,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但是我查看的是连续的几个周期的死区时间,没有发现异常,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

你把上下臂都VDS相加超过电源电压一倍。可能吗?

网友:
连续的几个周期的死区时间。。。。。。